这种小电源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08-01):
这东西为(可调电源12v,16v)供电用起来方便,但是电压要不止12v,求张电路图,顺便问一下改电压除了缠线圈外有啥其他办法吗,
看着是半波整流,改成全波是不是就是24v了

网友:
这不就是LED灯的驱动吗

网友A:
电源和驱动都分不清的搞维修怕是越修越坏

网友:
这一种属于低劣电源方案。

网友:
LED的驱动而已,可以拿来测液晶电视的灯条,注意: 不是隔离的有高压直通,注意安全,后果自负

网友:
没有基础知识小心安全哈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buck恒流电路,看清楚恒流的。

网友:
改可调做什么用,测试灯条还可以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源模块都能改吧,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驱动都分不清的搞维修怕是越修越坏

其实叫电源也没错,恒流电源。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开关恒流电源,靠几个稳压二极管和二个三极管构成,即使改成全波也不会升高电压,只是全波工作带负载能力提高一点点

网友:
这只是一个led的恒流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个buck恒流电路,看清楚恒流的。

有13001驱动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恒压小功率电源,不是恒流源。

楼主问的能否改全桥来提高输出电压,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
这玩意功率太小了,,
     根本带不起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非隔离的还是悠着点

网友:
新手别玩这东西,会受伤

网友:
本来冗余量不足的简易电路,改了安全可靠性就非常差了

网友:
先不说能不能改,这东西就算改成了可调压可调流的电源,能干啥?

好像就比花生大不了多少~~

网友:
阻容降压的LED驱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