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求助 headrush高端电吉他效果器

楼主(2023-08-02):
近几年,由于ir的加持及技术的进步,各种新型吉他效果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特别是国产效果器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大厂商都推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品,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传统效果器厂商们也不甘示弱,紧跟时代步伐,把大彩屏、触摸等不曾在效果器上出现的功能加入其中,模块化的设计也在一些综合效果器上得到使用。今天拆的这效果器,特别之处在于,它居然跟某一开发板很相似,还是看图片吧,在看图片前先提问题,本效果器也死,主要求助高手们指导维修或者有高手会维修帮维修,先谢谢啦!问题来了:按开机键上面的12颗灯依次快速点亮后灭,然后就没然后了,再按开机同样的状况。
上图:外观,很大一个(官方尺寸:60.96cm x 30.48cm)显示屏7寸

主板部分,像不像某开发板(有屏蔽罩,上面还有一块大大的散热片,忘拍照了)。这主板主要是提供一些供电和接口。
这里有3颗mos管和一颗电源控制芯片(tps40304),提供12v、5v、3.3v和1.25v电压。这里有个问题:每次按开机键这几组电压能维持3秒左右就掉电,拆掉核心板也一样,不知哪里坏了。

核心板,CPU瑞星微rk3288,ram是sk海力士的H5TQ2G63FFR,2GB,四颗组成8GB;rom型号:THGBMBG6D1KBAIL,板子上说是8+16,这个查了下说是8GB的;电源芯片act8846qm460;还有一颗以太网控制芯片RTL8211E。

电源,虽然有好几根线,但只提供一组dc12v电压

显示屏,7吋带触摸

控制、调节部分:12颗三色LED指示灯,12个机械式踩钉,12块OLED 小屏幕;4个编码器,3个电位器。

接口板,提供各种输入输出接口

这两晶振之间的逻辑芯片是lcmxo256hc-4sg32c,还有一颗数模转换芯片ak4621ef和ak4413eq,剩下有很多运放4580.

表情踏板

网友A:
这电容是故意的么

网友:
30多年前接触过效果器当时觉得好复杂,但与现在产品比那时产品就显简单了

网友:
3288就是经典的开发板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是故意的么

啊,哥们眼神真好啊,我还真没注意到,问题应该不是这里吧,我把这个核心板取了上电还是一样,3秒左右掉电,数字电路实在搞不懂,会不会是上电后某个地方的信号检测不到。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