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插头灯座

楼主(2023-08-02):
网上买了几个带插头的灯座,回来就打开了,原来还有弹簧"限流电阻",做工还不错,相连接的位置很准。

网友:
这弹簧那么长裸露在里面不怕短路么

网友:
弹簧不穿管?安全性有待提高。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危险吧,弹簧就这么露着不怕短路?

网友:
这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这个咋设计成弹簧呢,那么长的两根弹簧万一碰到一起就短路了,电阻又大,发热会比较大吧。感觉还是自己改成导线焊接更好。

网友:
设计的人也是脑洞大开啊

网友:
有点像两根短电炉丝,楼主不顺便测一下阻值看看是多少?

网友:
居然是弹簧连接,长见识了

网友A:
弹簧连接的好处是既可以平口两插,也可以斜口插三插,避免插头转动多了,里面的线会扭断!

网友B:
看来弹簧比电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连接的好处是既可以平口两插,也可以斜口插三插,避免插头转动多了,里面的线会扭断!
...

三口得先插地线,这玩意根本插不进去。而且用软铜线焊接好也一样。设计闹的坏的了

网友:
我的买回来就改了硅胶线,压了端子,换了螺丝,就怕原来的用着发热烧坏

网友:
人家设计是走齿轮来调节两/三插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挺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弹簧比电线便宜?

一个是省的断,一个是省人工,会焊接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弹簧比电线便宜?

我估计差不多,但是安装人工省了不少,你想回焊接的工人也贵,还需要焊料也贵。   省这两项贴弹簧差价,一看哎合适还赚了。。。。

网友:
此设计让人有点无语了

网友:
弹簧看着有点不靠谱啊,到手拆确实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