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是捡到宝贝了吗?貌似光栅导轨

楼主(2023-08-02):
按铝合金废料收来一个东西,全新没用过,原包装都在,一米多长的细长硬纸盒包装,打开里面是这些东西,一些铝合金型材还带电缆:

然后一长一短两条铝合金上面有个小盒子,上面还写着使用前把里面的红卡拿掉,另一面还有分辨率2um之类的标识忘记拍照了:

小盒子里面用很长的柔性钢铠装软管接了一个貌似RS232串口插头的东西出来,做工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这是数控用的光栅导轨吗?能用来做什么DIY东东吗?

网友:
这是捡到车钥匙了,只差车了。

网友:
那几根软管能用在热水器的花洒上吗?

网友:
不错不错,拆了卖铜

网友:
用上了就是宝贝

网友:
软管那是穿线的吧,用到花洒上估计小了

网友:
铣床用的电子尺,90年代末模具厂非常常见的改装,长的是X轴,行程较长,短的Y轴,行程短,要有配套的数码管电子显示屏才能用,安装后数据很直观,机加工时更方便和精准,整套在当年3K左右的价位包安装,现在应该更便宜或者已经淘汰了!

网友:
先确定是啥东西,挂咸鱼,

网友:
机床上用的电子尺,一般是光栅尺,也有磁栅尺,看型号分辨。金属软管里的是数据线,带屏蔽层的,金属软管算第二屏蔽层,一般是有配套的信号转接盒,有对应的插头座,配合PLC或电脑用的。现在这种东西的价格比以前便宜很多了,一米长度的价格大约是600元,也要分品牌,国产好点的差不多6-700元。这个东西是配套系统用的,单独用一般用不起来。

网友:
雕刻机的光栅导轨

网友:
有用就是宝贝,没有就是换了地方的垃圾

网友:
确实是捡到宝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下面继续

网友:
可以考虑玩玩雕刻机,绘图仪,3D打印机什么的。

网友:
装两个水泡,当水平尺用

网友:
公司铣车换下来的坏的,一个X轴不能清零。一个很多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