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4825-3电源电压自动升高,如何检修

楼主(2023-08-02):
手上一台艾默生HD4825-3电源想改成可调电源,上电后输出电压从0v慢慢升高,升到70v时赶紧断电,电压继续往上升的100才停止,后级一个80v滤波电容直接冒烟了,这个电源比较复杂,哪位大神能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肯定是电压反馈有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通讯电源电路太复杂了,跑线路太伤脑筋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改可调的教程吧,直接按改可调思路改一下看能不能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

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B:
我也认同2楼的说法,仔细检查下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同2楼的说法,仔细检查下该电路

实话实说,这块板子电压反馈电路在哪我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