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SB电压电流表的改造疑惑

楼主(2023-08-02):
想在一个小的稳压电源上装一个电压电流表。
稳压电源的输出1.5~15V/1A.

市面上的成品电压电流表的量程上限是100V,我要测的最高电压才15V,怀疑有线性误差,不想采用。
于是想到了拿这个能否改造?

在确保正确的供电电压的前提下,利用它电压电流测量取样电路,不知可行不?
不知道这种单片机的程序里有没有关于对测量端输入电压的限定(比如被测电压超过5V显示过载之类的)。
记得以前的30V为上限的小电压表(现在买不到了),单片机的3脚是被测电压输入端,外围分压电阻的比例是10:1.
望各位大神给予指点。

网友:
原来还没有改

网友:
这种东西最低工作电压恐怕不足以满足测量需要

网友:
完全可以改啊,这个USB表头去掉外壳和A口,串到你要输出的电源上就行,记得这种表5A都没问题

网友:
估计得改外接电源了,因为你输出1.5V的;这类表头工作电压一般都3.3V左右的。

网友:
那用那么麻烦啊,直接买一个没有外壳,使用外接供电的电压电流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两个老式指针表头

网友:
买电压表头几块钱,这种U表价格不止哦。

网友:
这种类型的除非太老应该都支持20V以上,就是最低1.5V太低了要改外接供电。

网友:
完全可行啊  我就整了个

网友:
如果只看电压电流的话,你用这个改成本就高了

网友:
顾虑是有道理的,但还得看看两种表的性能指标。如果U表本身指标就比较低,换的话反而得不偿失了。

网友:
买个数字表头也不贵

网友:
有点麻烦了

网友:
直接买电压电流表就好了

网友:
这属于技术活,只有帮顶的份

网友:
1.大材小用了,U表除了U、A,还有通讯协议匹配输出;
2.你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太低时,比如1.5V时,U表是无法工作的,很有可能到3V以上U表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稳压电源的输出是1.5~15V,确实如5楼所说,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楼主点阵屏USB表头要好几十元,笔画屏至少10元以上,低于3v不工作,改独立供电太麻烦。不如买电压电流表头,独立供电可测量0到1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