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的6F22电池没电了怎么办?去捡呀

楼主(2023-08-02):
很多数字表用的是6F22的电池,换用碱性电池或可充电电池就是贵,也有用锂电改供电的,总之就是折腾,效果也不一定如意
我有次到收废品看见有一堆的烟感报警器,是拆迁房里拆下来的,本来向试试看自己有个盖格计能不能测到辐射,就拿了一个想拆感应头下来,结果方向里面的6F22电池还是带包装的,根本没有接上烟感器,本来是安装时要拆开来接上的,可能安装的师傅是偷懒或是应付,就是没接上电池。
我随便拿了个电池测量下,基本都在满电状态,我就哈哈哈了

网友:
怎么不多捡几个?照顾一下坛友?

网友:
我也装了几个烟感报警器,电池一年多点就没有电了

网友:
房子盖好没有消防验收吗

网友:
我在活动的时候买了两块,反正不是专业的质量差点也凑活。

网友:
验收就是走个流程估计

网友:
用9V电池的万用表确实挺多的

网友A:
我有块指针表用的是15V电池

网友:
烟感器不接电池红色指示灯不亮的吧?楼主故事真实吗?

网友:
我们单位的无线话筒都是用这种电池的,我的万用表没电了就去换换

网友: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楼主运气好

网友:
一般有效期三年,超过基本没电

网友:
我的电池就没电了,有时用的时候外接9V电源,在家里还可以。

网友:
这个捡得好啊。

网友:
这也行,原来的报警器就是摆设呗

网友:
没接肯定耗不了多少电,看来得上废品店看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指针表用的是15V电池

15V应该适用于100K电阻档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用锂电改装

网友:
因为这玩意会误报,所以装装样子就行了

网友:
多捡几个放黄鱼给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