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个例行的刹车片维护变成了血与火的战争!拆修奇骏卡死的刹车钳导柱

楼主(2023-08-02):
例行给一台尼桑四驱奇骏换四轮刹车片,从左前轮开始,撑车、拆轮都很顺利。

拆掉刹车钳(分泵)的固定螺丝:

拆下的刹车钳:

拆掉刹车片:

顺便测一下刹车盘的厚度,磨损不大,符合厂家要求(>24mm):

新旧刹车片对照,确定买的零件是对的,右边是新的:

刹车片的两头滑动端涂上高温润滑脂:

装上新刹车片:

用C型钳把刹车钳活塞压回去:

把两个刹车钳导柱拆下:

清理后涂高温润滑脂:

装回导柱:

装回刹车钳,拧紧固定螺丝:

完工!

然后是右前轮,应该是例行的重复,和左前轮一样。然而,出了意外,前面都正常,但是拆刹车钳导柱的时候下面那个导柱纹丝不动,完全拆不下来。

只好把刹车钳用铁丝吊起来固定好:

之后把刹车钳支架拆下:

把拆下的支架用WD40神油喷、用大锤砸。。。各种方法都用过了,但是导柱仍然死死地卡在支架上,任凭什么方法都纹丝不动。

看来只能用极端手段了,上火刑!

火刑高温是解决锈死卡死的零件的终极手段,但是需要做些安全准备。

用来施行火刑的就是这种丁烷火焰喷枪,卖家宣称火焰瞬间温度可达1500度!其实能把钢制零件加热到500度就很厉害了:

火刑最好是固定在台钳上进行,但是现在手头没有台钳了,只好把刹车钳支架在装回到车上在那里固定。刹车钳导柱是插在支架的盲孔里面,如果里面进去了水分的话,在密封环境的高温下变成水蒸气体积膨胀压力增加,那个盲孔就会变成枪管,而卡在里面的导柱就会变成一颗子弹,那个导柱出膛的能量会远远大于1.8焦耳,是名副其实的我国法律意义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枪支!网上有人说他见过修车厂里加热过程中导柱飞出击穿汽车的风挡玻璃嵌到座椅中!所以必须注意安全,导柱盲孔的出口方向象枪口一样严禁对着任何人,而且我在上面锁紧了一个大力钳,这样万一导柱飞出来拖带了大力钳的重量速度应该会降低很多,而且万一飞出之后有大力钳在一起也更容易找到其踪迹,同时在加热过程中还可以拧动大力钳帮助松脱导柱:

另外导柱上的橡胶保护套是不耐火的,想把它拆下,但是用另一侧没有卡死的零件来对比,发现这个橡胶保护套设计是从盲孔里面安装的,要拆下它首先要拆下导柱才行,只好放弃这个想法,烧坏之后换一个新的吧:

下面惊心动魄的火刑开始了:

加热了几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奇迹,导柱也没有象子弹一样射出。。。看来这个盲孔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很幸运。但是导柱没有象子弹一样飞出那就很难拆了。

边加热边使劲拧大力钳也没有效果,但是感觉导柱似乎微微动了一点点~~~有希望!那就换更强有力的工具——大管钳:

在管钳强大的扭矩之下大力出奇迹,那个卡死的导柱终于开始一点点动起来,经过几百次管钳的往复拧动,导柱终于可以慢慢自由转动,最后终于取出来了!

这就是取出的导柱,看不出很多锈,但是很脏:

在火刑中牺牲掉的橡胶保护套:

把导柱的安装盲孔清理干净:先用螺丝刀抠出来很多污物:

然后用比盲孔直径稍小的钻头去清理:

又出来一些污物:

最后在钻头上缠上纸条继续清理,直到纸条干净为止:

清理干净后把盲孔内填充高温润滑脂,试试导柱应该很灵活地进出:

新的导柱和橡胶保护套来了(状态较好的拆机件):

导柱上涂上润滑脂:

拆入刹车钳支架安装盲孔中:

装上刹车片滑动保护片并涂润滑脂:

装好新刹车片:

装回刹车钳,拧紧固定螺丝:

前轮的刹车终于完工了:

接下来是更换两个后轮的刹车片。因为后轮也负责手刹,所以碟式后轮刹车有两种,一种是碟刹本身也兼任手刹,这种碟刹的刹车钳活塞比较特殊,需要旋转才能移动,这种更换刹车片和前轮有一点差别。另一种则是碟刹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小鼓刹用作手刹,这种碟刹部分和前轮是完全一样的。这个车是后一种:

还是先拆刹车钳:

这个后轮和前轮的设计有所不同,刹车钳的固定螺丝直接兼任导柱,结构更简单:

清理润滑后:

拆刹车钳的时候出了意外,那两颗螺丝太紧了,用力过猛,结果滑脱手在尖锐的金属上划过,瞬间鲜血流出,几秒钟时间就流了5-10ml血:

现场遗留两处血迹:

幸亏家里有学医的,立马冲洗伤口确定只是表皮伤,用双氧水碘伏处理伤口后包扎:

接下来就戴上手套继续了,所以修车还是需要必要的保护措施的,最好戴上手套干活以免意外:

轻伤不下火线,带伤戴手套继续工作,还好剩下的工作都很顺利没再出意外:

拆下刹车片:

顶回刹车钳活塞:

后轮的刹车片和刹车钳都明显比前轮的小。新旧刹车片对比:

安上新刹车片:

装回刹车钳,拧紧固定螺丝:

两个后轮完工:

最后检查发动机舱里的刹车油液面:

三伏天戴橡胶手套的代价就是,摘手套的时候里面倒出来好几毫升汗水:

第二天手指的照片,伤口有3cm长,但是仅伤到表皮虽然流血不少。只用一天时间就痊愈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修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锈得不行了

网友:
看到血我大腿两侧会像......以前那种黑白电视机收不到信号全是黑白麻点点一样的麻,一阵一阵的!

网友:
看得惊心动魄

网友:
我有点儿晕血!

网友:
你这样啥时候能开上新车

网友:
楼主功夫到家,刹车片都自己换,点赞。

网友:
大工程,厉害了楼主。以后小心些。
刹车这么锈?

网友:
日本车的用料太差了,全是锈

网友A:
4S店看师傅修起来挺轻松,自己修却是步步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店看师傅修起来挺轻松,自己修却是步步都难。

4S店这种情况直接换整个刹车钳分泵总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店这种情况直接换整个刹车钳分泵总成。

不懂,反正4S店换过一个像小汽缸一样的东西,也是刹车上拆下来的,原装的说是漏了。

网友:
感觉设计缺陷

网友:
楼主上前线,自带军医,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早戴手套会好得多

网友:
刹车片两头涂的是润滑脂??闹呢!!刹车片在使用时那温度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地方有专用的消音膏 别乱用!

网友:
干活还是要做好保护啊
PS:貌似LZ的家元是论坛里最多的

网友:
所以碟式后轮刹车有两种,一种是碟刹本身也兼任手刹,这种碟刹的刹车钳活塞比较特殊,需要旋转才能移动,这种更换刹车片稍微麻烦一点,和前轮有一点差别。另一种则是碟刹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鼓刹用作手刹,这种碟刹部分和前轮是一样的,更换容易一些。这个车是后一种:
长知识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反正4S店换过一个像小汽缸一样的东西,也是刹车上拆下来的,原装的说是漏了。 ...

估计是后鼓刹刹车的刹车分泵吧?

网友:
工时费都省下了,买套刹车清洁保养套装。导向销润滑脂,防咬合润滑脂,耐高温消音润滑脂,各部位专用

网友:
看样子没少涉水呀,否则刹车盘周围不会锈成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