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luke123示波表电池自动关机

楼主(2023-08-02):
一朋友送了一堆万用表给我,不要钱的,让我随便拿,我就都拿回了。有指针式的mf500,mf47,mf14,有数字的胜利vc998的,杂牌的9805的,关键给了一个fluk123示波表,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啊。

先看这个fluke 123吧,没有电源适配器,有电池,但不开机。上网看,发现适配器的插头比普通的长一些,原厂的要200多,当然不可能买的,就自己制作了一个。

15v输入,用刀把插头裁去一截,插入,开机,一切正常。充电一天,用电池开机,嘀一声后关机,测电池,4个1.2伏的镍铬电池,有一个完全坏了。另外三个容量严重不足。上网一查,原厂电池要400多,不可能,决对不可能!
决定自制一个,原机铭牌标注:4.8v2000ma

从网上花18元购买了4节全新的应急灯电池的1.2v1400ma的,装上,中间有个元件串在两节电池中间的,不知是保险丝还是什么,温度保险另外装在一边。

一切装好,测量满电电压5.2v左右。装机,以为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结果。。。。。
嘀一声,开机然后又关机了
在电池两端接上电压表,未开机时电压5.2伏,一按开机键电压下降到3.8v然后快速回升到5v
是不是电池容量达不到,开机大电流所以自动保护关机了?这个小表难道开机电池会超过1400ma?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你总是买点儿好点儿的动力镍氢呀,充电钻上用的!

网友:
这电池不行啊,掉的这么厉害,直接上电源试试

网友A:
外接电源能开机的话,那么就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好表要好电池。

网友B:
磷酸铁锂2串放进去就好了 另外这样的朋友哪里可以领

网友C:
电池太垃圾,内阻太大了。
适配器也差了点,还是老式变压器的,不知道带不带稳压功能。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以前的5V1A/2A的手机充电器加上转换头供电试试啊。或者直接把一个不用了的USB线剪了自己改一条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垃圾,内阻太大了。
适配器也差了点,还是老式变压器的,不知道带不带稳压功能。
...

12v输出我加装7815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2串放进去就好了 另外这样的朋友哪里可以领

这个朋友是货场老板,只要有好玩的就让我去拿。

网友:
开机需要500ma-1a左右的电流,有可能电池内阻过大引起压降,也有可能是少接了一条正极线引起的,原装电池包是有二个正极条分流。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源能开机的话,那么就是电池问题了。

对的,建议先外接电源排除一下是不是电池问题,找好问题排查方向。

网友(2024-07-23):
薄膜开关漏电 。薄膜键盘后面有个铁片压主板的和键盘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