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显示屏上经常有进度条,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3-08-02):
感觉现实的无用信息啊?没看懂有什么用?

网友A:
提示多久关机?

网友:
是模仿指针万用表,以速度表示测量值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多久关机?

感觉不像

网友:
核辐射监测

楼主:
还别说,我这离核电站很近,几十公里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化十多次甚至几十次,数字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而指示条可以看到快速的变化,你就知道这个电压时变化的,一般这个条刷新率至少30次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 ...

谢谢,原来是干这个的,难怪在厂房测量时发现跳动比较大

网友C:
模拟条吗,一般的表都没有吧,估计好点的表才有

网友:
指针表就这点儿好处数子表在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条吗,一般的表都没有吧,估计好点的表才有

手上有块利利普的B35+,屏幕上有这个,这块表卖点是蓝牙功能,但好像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 ...

才知道是派这么用处的,谢谢普及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 ...

好像只有ac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 ...

大佬说的很有道理,有进度条的表一般要贵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刷新比较高,适合查看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

一般数字部分刷新每秒只有3次左右,的那个一个电压每秒变 ...

很多国产廉价表,这个模拟条也是每秒3次的刷新率,没什么用,胜利的86e、70d是30次,还有ut61e老版,新的不知道刷新率是多少

网友:
是模拟指针用的,可以直观地看测量值的变化。

网友:
货真价实的模拟条,每秒刷新在20-60次,起到与模拟条一样的作用。与数字同步的假模拟条就是玩具。

网友:
正经高速模拟条,速度非常快,真的是模拟指针万用表的摆动,用来判断很多故障能用上
结果国内大部分的表,都是摆设,样子货,速度慢死,所以没什么用

当然了,我这种弱鸡只能用模拟条来判断电压是否稳定,其他的问题我都不会修,有模拟条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