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单拆个bose qc35二代游戏版得桌面控制器,不是拆耳机

楼主(2023-08-03):
板子有厚厚得胶固定了,就不拆了拍反面了。用得是螃蟹得ALC4050解码芯片。usb连接电脑,可以控制音量,通过3.5mm耳机接口的线连接耳机

网友:
算不算是usb声卡。

网友:
正品,音质不会太差

网友A:
是个USB声卡吧?3.5连接应该没有降噪功能?

网友:
bose的应该不 错

网友B:
耳机,我还是喜欢森海塞尔。但如果阻抗太低,还要单独配耳放,这个真的很败家。

网友:
赚得本满钵满

网友C:
大法的用料做工名不虚传

网友:
ALC4050,之前有Type-c转3.5mm似乎也是这个方案,听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法的用料做工名不虚传

这是bose,不是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USB声卡吧?3.5连接应该没有降噪功能?

有降噪功能的,耳机开机的状态下。

网友:
大螃蟹方案,音质中规中矩,主要是品牌溢价

网友:
螃蟹的,一般般吧!

网友:
下次拆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我还是喜欢森海塞尔。但如果阻抗太低,还要单独配耳放,这个真的很败家。 ...

是阻抗高才需要耳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