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剩余电流互感器,要求磁芯什么性能?

楼主(2023-08-02):
记得论坛里有电流互感器厂家,最近在国外技术论坛里看到,好像国外都普及A型剩余电流互感器了。
不知道A型剩余电流互感器铁心,和普通AC型铁心,有哪些区别?主要考虑哪些参数?或者厂家都检测哪些性能参数?

@hellozwt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学习哦

网友:
国标中对A型PRCD的部分描述,

不同导通角的测试

半波叠加直流的测试

网友A:
对铁芯来说主要还是直流叠加的影响,具体怎样测试我目前也没有很具体的方法,参考国标中对PRCD的测试方法来测试互感器应该也是可行的,目前我们的客户都是做AC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铁芯来说主要还是直流叠加的影响,具体怎样测试我目前也没有很具体的方法,参考国标中对PRCD的测试方法来 ...

非常感谢,请问AC型漏保,磁芯实际工作点在哪里?我百度了下,有的说在初始磁导率附近,有的说在磁化曲线线性段,但这两种说法好像不一致啊!初始磁导率一般比较低,而线性段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比如磁场强度(A/m),工作磁感(mT或Gs),磁导率大概多高?

网友A:
你好,我认为是在线性阶段,比初导过一点的位置,
下图是一个BH曲线,可以看到初始磁导率的测试条件是0.08 A/m 就是说外界电流给磁芯施加了一个0.08A/m大小的磁场强度,磁芯感应到的磁场强度就是初始磁导率,

下表是我们常用的一款漏保互感器铁芯,在5mA的电流下,磁场强度为0.139A/m 此时的相对磁导率为14.8万倍

网友:
5mA时磁感应强度约26mT  260Gs 对应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是1.2 T

网友A:
工作在红框中这一线性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红框中这一线性区间

谢谢,非常直观。有一个疑问,既然剩余电流互感器的灵敏度非常重要,为什么不把工作点设计更高一点呢?比如在最大磁导率附近(比如图中,Hc大概0.5-1A/m,B值200-300mT),磁导率越大,对漏电流的输出电压也越大,漏保也越灵敏。

网友A:
工作点主要还是由漏保装置决定的,比如脱扣电流有5mA  10mA  15mA 20mA 25mA 等,在同一个互感器上都可以很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主要还是由漏保装置决定的,比如脱扣电流有5mA  10mA  15mA 20mA 25mA 等,在同一个互感器上都可以很 ...

谢谢,这下明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认为是在线性阶段,比初导过一点的位置,
下图是一个BH曲线,可以看到初始磁导率的测试条件是0.08  ...

对了,能不能再发几个常用漏保的磁芯性能,比如尺寸、检测电流、输出电压合格值等(就像这个excel表),非常感谢。

网友A:
常用的插头内用的互感器尺寸通常是16-7-7或 17-6-8 左右,有做成引线式的也有做成插针式的,这类插头通常有专用漏保IC来放大互感器输出,所以互感器可以做到很小,目前常用的磁芯尺寸是13-10-3.2(这个是磁芯的尺寸)加外壳或加涂层会大一些,
用到热水器里的漏保内孔通常要13左右,热水器都会有放大电路或者如M54123之类的专用IC  尺寸一般要30-13-10左右
带漏保空开用的互感器通常需要内孔更大的,内孔小了穿不进初级线,一般高档一些的会用到如M54123之类的漏保IC 普通的就没有IC了,直接是互感器触发可控硅,互感器尺寸通常是20-12-8  20-12-10 25-20-10等,

网友B(2024-02-17):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插头内用的互感器尺寸通常是16-7-7或 17-6-8 左右,有做成引线式的也有做成插针式的,这类插头通常有 ...

请教一下,如果不用芯片,直接用互感器次级电压触发可控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电磁式”漏保?
还有,最近在浙江参观过做漏保磁芯的厂家,厂家说做出来的磁芯性能离散性大,同一炉出来的磁芯性能差别也比较大,他们对磁芯进行分选。想问一下,性能差的磁芯,怎么才能做出合格的互感器产品?
磁导率分别为6万、8万和12万的三个磁芯(同一个尺寸),装到漏保上都能满足要求吗?漏保互感器对磁芯磁导率敏感吗?
以前学电工的时候接触过,不过早就忘了,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不用芯片,直接用互感器次级电压触发可控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电磁式”漏保?
还有,最 ...

请教一下,如果不用芯片,直接用互感器次级电压触发可控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电磁式”漏保?
答:不是,电磁式是互感器直接驱动脱扣线圈,达到保护的目的,有可控硅的是电子式,互感器只是触发可控硅,可控硅导通后再形成回路,给脱扣线圈供电,完成脱扣

第二个问题参考上个贴子
性能稍差的用到漏电流大的,有IC的,性能好的用到小漏电流的,不带IC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用非晶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非晶环

能不能详细讲讲?A型的好像很少,A型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你们是生产磁芯的还是做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