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压缩课件视频?

楼主(2023-08-02):
之前在大学里留下的很多课件视频,内容都很好,工作经常用到,是不是要翻一翻这些视频。
有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录制的课件,清晰度比较高,视频文件太大,不方便存储。(现在单独占用一个4T硬盘)
老师讲课比较慢,一般几分钟才视频才有更新翻页,想把这些视频压缩一下。试了几种压缩软件,效果不好。
希望能把这些视频文件,每5帧或每10帧保留一帧,清晰度不变,组成一个新视频文件。(保留音频不处理)。
请问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是那种很长时间才动一下画面的吗  直接用x265  crf=23(20~25自己试试看)去压就好了  CPU强的话(32线程以上) 压av1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小丸工具箱啊,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很长时间才动一下画面的吗  直接用x265  crf=23(20~25自己试试看)去压就好了  CPU强的话(32线程以 ...

对,就是那种几分钟才翻一页那种

网友B:
这种按照正常H264 AVC压缩就行了,CRF23-25都没问题,都是静止画面,压缩后容量会小很多,因为录制的时候通常是固定码率,很浪费。音频不需要压,直接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照正常H264 AVC压缩就行了,CRF23-25都没问题,都是静止画面,压缩后容量会小很多,因为录制的时候通 ...

各种格式都试过了,视频总帧数不变,每一帧都有压缩,效果并不好

网友:
我觉得这样没必要,压缩后多少都会有影响。
你说的跳帧那也肯定会导致视频和音频对不上。
还是想办法搞硬盘不实在一些,再说了现在硬盘也不贵。

网友:
当然是用小丸工具箱啊,自己搜一搜,到处都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06836498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0365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