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油烟机动力变弱了,怀疑CBB61电容怀孕。

楼主(2023-08-02):
抽油烟机用了十几年,之前清洗的时候打开看过,电容有轻微鼓包。
原装电容CBB61 500v5μF。

用万用表测还有3.8μF容量,少了一部分,抽油烟机运转还正常,并没有什么影响。

换上新的电容450v5μF,两个线头拧紧,用热缩管包裹。没有找到500v,用450v5μF代替

最后主板盒上照上塑料袋防止进油。

试机完美启动。修家电换个电容要小一百,有的张开就150-200。电容在修家电人叫启动器,又叫发财容。自己换电容几块钱一个电容。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能自己买零件更换省钱不少!

网友A:
我姐家的油烟机也是电容坏了,好像是4μF的,也是没有同样的,就用了个5μF的,好几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
都怀孕了早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姐家的油烟机也是电容坏了,好像是4μF的,也是没有同样的,就用了个5μF的,好几年了,一切正常 ...

容量大的好,就是衰减了也感觉不到变化。我的3.8μF还正常着。

网友:
我买了一台 半球 的抽油烟机,清洗维修什么的要拆下来全部外壳分解才行,真当自己是免维护,半年就漏油了。
风扇电容出厂误差5%为合格。
实际上,我将美的电风扇的1UF换成1.2UF也能正常使用。还有串电容降速的方法,串联后电容量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
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下一步就是冒烟破个洞啦

网友:
我家用了20多年的樱花免拆洗油烟机,由于经常使用左侧的那个抽风口,明显比右侧的转速慢多了。看来也可能是怀孕电容搞的鬼

网友B:
现在元件便宜,质量让人不放心啊,都不知道哪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元件便宜,质量让人不放心啊,都不知道哪家的好

电容有比较好的牌子,,,松下,,BM,,

网友:
第一次见到,经常提到的大电容

网友:
几块钱的电容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