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9C52只能使用低版本STC-ISP,无法使用高版本STC-ISP

楼主(2023-08-02):
我烧写单片机STC89C52时,用STC-ISP V4.83可用进行烧写,但是使用STC-ISP V6.91~V6.92都不能进行烧写,卡在了检测单片机那一步。
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高版本的不支持STC89C52

网友:
没有用过,等高手解释

网友:
目标芯片,下载线连接好,点下载,然后上电

网友A:
正常。因为固件的原因,部分早期的STC89系列需要使用旧版的ISP软件。见数据手册及ISP软件的提示。

13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常。因为固件的原因,部分早期的STC89系列需要使用旧版的ISP软件。见数据手册及ISP软件的提示。

同时,STC89太老,推荐使用新的STC8H/STC32G/STC32F系列。
后续有兼容STC89管脚的STC8051H系列!

网友B:
STC89C52没用过,只用过STC89C52RC。这两款在STC-ISP中是不同的烧录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STC89太老,推荐使用新的STC8H/STC32G/STC32F系列。
后续有兼容STC89管脚的STC8051H系列! ...

请问,兼容STC89管脚的最强8位单片机是不是STC12C5A60S2?主要货不支持低电压,还得STC12LE5A60S2的才支持3.3V电压

网友:
STC89C52RC    6.91没问题    估计时你片子太老芯片固件迭代了   我的是17年的

网友:
单片机考古

网友:
我是从STC12C**系列开始玩STC单片机的,89C真的挺古老的了。

网友:
所实话,该换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STC89太老,推荐使用新的STC8H/STC32G/STC32F系列。
后续有兼容STC89管脚的STC8051H系列! ...

感谢,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这几片STC89C52RC买来好多年了,应该是引导烧写的固件同新的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没用过,只用过STC89C52RC。这两款在STC-ISP中是不同的烧录类型

感谢,我试一下。也许是我粗心选错了也说不定。

楼主:
我单片机入门就是用的8031+74LS373+27C64,手头还保留有一个玻璃窗的Intel 87C51。传统的51单片机简单,特殊寄存器少,容易学习,虽然功能弱些,简单的电子制作也够用了。当然,现在也逐渐转入新型51单片机了,至少外围电路简化很多,不需要晶振了,也不需要复位电路,电压范围还宽,资源多。

网友:
用USB下载,USB仿真的 STC8H8K64U, RMB1.4, 有视频教程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周一/周三下午, 山东大学陈桂友教授《单片机原理及应用-STC8H8K64U》,腾讯会议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教学改革及实践研讨会,实战技术交流会,会务通知 - 国芯论坛-STC全球32位8051爱好者互助交流社区 - STC全球32位8051爱好者互助交流社区 (stcaimcu.com)

网友:
真的有点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89C52没用过,只用过STC89C52RC。这两款在STC-ISP中是不同的烧录类型

没错,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没用过,只用过STC89C52RC。这两款在STC-ISP中是不同的烧录类型

感谢,刚刚测试了一下,确实是我选错型号了,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我顺手选择成STC89C52了,改为STC89C52RC后能够正常下载了。如果你不提醒,我恐怕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因为固件的原因,部分早期的STC89系列需要使用旧版的ISP软件。见数据手册及ISP软件的提示。

感谢,是我选错型号了,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我顺手选择成STC89C52了,改为STC89C52RC后最新版本的STC-ISP能够正常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一下。也许是我粗心选错了也说不定。

解决就好,型号要看下芯片的表面的丝印。后期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19952583740,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