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迟来的测试,换2258G的Intel M2接口512测速

楼主(2023-08-02):
鱼上30收了条512的m口的 intel固态 540?用的带锁2258G,自然是没法修复的,只能换主控。
现在鱼上带板子的2258G 才12元一片,比903(20)U盘主控板价格还低。

而且,直接植球植好的芯片要18,还是买带板子的吧,顺便还能测试一下DDR控制器好坏。
今天板子到了,拆主控,上intel板子,量产,测速,一气呵成。

30买的板子。

已经换好了主控的m2板子。

颗粒,原颗粒 ,单颗2T,256G

量产完毕,ID分布。

测速。

结语:16nm 海力士的真是鸡肋,我甚至觉得是海力士故意给intel吃的一粒毒丸,最终导致了intel的固态被卖给了海力士。
看之前有坛友回帖,贴了这个颗粒的intel固态有大量的损坏和需要保修,这个套路和当年ocz用了大量海力士漏电颗粒导致品牌消亡一样啊。

网友:
10元一颗,原厂带球的2258G,买了几片吃灰中

网友A:
cool 是不是血赚?

网友B:
海力士颗粒再也不想碰了,烂盘和板子买来的几个,有十来颗,16nm,14nm的TLC。
缓外速度非常慢,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在2258G上面开不满标准256,只能选择250,120这种容量。
同样的板上东芝bics3,又可以选满标准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 是不是血赚?

血赚个啥?做这个就是练手练技术啊,搞得玩的而已。
1 来确认之前说的带锁可以换主控开卡。
2 确认512颗粒可以重新开卡并且确认id。
3 吹下来2个主控,板子清理残球,主控清理残球,植球,再吹上去,也是有成本的。

网友:
卖掉回血吧,再搞其它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颗粒再也不想碰了,烂盘和板子买来的几个,有十来颗,16nm,14nm的TLC。
缓外速度非常慢,还有一个毛 ...

实话实说 intel的板子还是非常nice的。
颗粒么?怎么说呢?很奇怪,用intel原生固件,速度比我们个人量产的要快不少,但是,他的固件会报错锁盘然后寿命爆红,直接说有n多坏块,但实际并没有写入多少。
猜测:intel为了榨取颗粒,固件比较激进,速度开的比较快,导致颗粒漏电流增大,坏块增多,寿命爆红。
而我们自己手边的通用固件比较保守,控制了速度和温度,所以我们自己开的卡我跑完并没有出现新增坏块,漏电这个我并没有测试,不知道盘放一段时间会不会产生坏块。
关于容量,本来盘就说自己是480G了,其实可以通过微调sectors数值来逼出颗粒的最大容量。

网友:
2D TLC就没几个是不漏电的,B95  THL  TDK  HY16都一个样,三棒子自己测2D TLC数据难看得一批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 intel的板子还是非常nice的。
颗粒么?怎么说呢?很奇怪,用intel原生固件,速度比我们个人量产 ...

这个颗粒贴2256K绝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2256K调HY16给调极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 intel的板子还是非常nice的。
颗粒么?怎么说呢?很奇怪,用intel原生固件,速度比我们个人量产 ...

原厂固件和流出的固件有性能差距,我那个2254G原厂缓外100稳定写入,二次开卡的就不到80还是波浪线。
后面突然想到可以伪装成浦科特同方案的,希望可以升级到原厂固件,不过缓存大小不一样,浦科特256G用的512,建兴板子上面是256。
或者固件升级程序对当前固件有校验之类的,没办法通过这种开卡后升级到原厂固件。
太麻烦了就没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固件和流出的固件有性能差距,我那个2254G原厂缓外100稳定写入,二次开卡的就不到80还是波浪线。
后 ...

伪装原厂我只见过以前sf-2281伪装金士顿成功的。
铁定有校验,你用硬盘哨兵看原厂ssd都可以看到颗粒信息,而你自己开过卡的是什么信息都看不到的。

网友(2024-05-19):
大神,请问开这个480得用哪个版本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