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901比SM3350潜力更大?

楼主(2023-08-02):
最近买了2个U盘  都是256G的 一个主控为JMS901  ,一个主控为:SM3350
没事就在网络上看 这2个主控的信息,看到别的论坛里刚好有2个主控的对比
但是有一个信息 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的  。

磁盘类型,本地磁盘>可移动磁盘;SM3350目前默认只能识别为可移动磁盘,虽然最新版Windows 10已经可以支持可移动磁盘多盘符多分区,所以就算是可移动磁盘只要本机系统和使用的ISO镜像文件均为最新版操作系统就可以使用传统模式来部署WTG,但识别为可移动磁盘的设备还是会有诸多限制,比如不能用微软官方的工具来部署WTG等等;
扇区,512B>4KB;原生4K扇区就是逻辑扇区是4096Bytes,这个参数带来的问题是,将不兼容绝大绝大多数的BIOS启动,因为传统BIOS只支持512Bytes的逻辑扇区,故不能当做PE盘使用,目前绝大多数电脑都不能WTG启动,部分UEFI电脑可能会支持(具体请自行查询您的电脑是否支持原生4K存储盘启动),或者用RUFUS3.1这种软件做WTG时自动单独创建1个512Bytes的小分区,再装WTG可以启动部分电脑。但已经9102年了,绝大多数的电脑主板都支持UEFI启动,所以个人认为此问题的影响远没有磁盘类型重要。

我回去看了一下我的 JMS901 U盘,我发现和我电脑内置的硬盘 ,果然都显示磁盘

有一个疑问点,除了上面所讲的这些信息, 一个U盘被识别为 本地磁盘,和 识别为可拆卸设备 (U盘) ,还有别的区别吗
会影响正常的PE启动吗?
会影响速度吗?
会在主板上有启动兼容性吗?

求大佬讲解!

网友:
识别成移动磁盘是为了方便启动兼容性,在USB-ZIP和USB-FDD/USB-CDROM这些驱动器上必须用移动磁盘DEV_ID才能归类到启动媒介里面,如果是USB-HDD的话一是无法虚拟设备,二是这类周边大多数要求比较高,比如电流要大、体积也大、成本高外加可能引导启动速度慢等等

SM3350作为一个读卡器配合eMMC之类的内置存储卡的组合可以很轻松做出小体积的快速U盘,各方面其实已经很好了,如果非要多分区、多虚拟设备或者使用WTG的话建议跳过,这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不过我接触过的慧荣U盘方案都有设置成本地磁盘的选项,所以不清楚SM3350方案能不能量产成本地磁盘模式,不过你前面说过JMS901可以识别成本地,那么可以确定JMicron JMS901肯定是支持

至于扇区,在接入系统的时候这方面其实都由文件系统和主控决定,因为你认知上的扇区大小其实是虚拟单位,被主控和磁盘文件系统所掌控,就算是4K扇区,我用512字节的簇格式化的话还是会被识别成512字节设备识别和读写,启动兼容性往往只取决于主板,我这边测试过很多奇怪的板子可以确定只要支持4K最低簇单位的格式化就可以启动,不论是NAND还是HDD

网友:
这玩意就是谁用谁知道呗

网友A(2024-03-08):
用同一块UFS测试了,贴3350比贴901 4K性能能强三分之一到一半吧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块UFS测试了,贴3350比贴901 4K性能能强三分之一到一半吧

错了吧,901的4K强多了,特别是多线程的4K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