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拆众仪示波表:ZT-702S

楼主(2023-08-02):
到货了两天,一直在拆和测试,以前没玩过示波仪,算是会了一点点;
槽点:新的有摩擦痕迹,品控堪忧,充电超级慢
预计的6个小时以上,支架没有阻尼乱晃动一碰就倒,耗电量挺高,关机也耗电实测136B+ 3.6ua,S470 4ua,最蛋疼的是充电时间长你还没法顺利换电池,必须拆机,这点是最差评的一个槽点,不动电路板有2种方案,1背部开个电池大小的口方便取电池,2内部加一块充电板。
优点:万用表功能没毛病速度也就比136慢点,还有示波功能10M带宽,竟然能检测路由器20M晶振的波形。
有谁告知下国外或国内的固件下载地址,多谢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用券305块。。。。。。。。

网友B:
l Z真爱惜,膜都还没揭掉呢

网友C:
我一直想看看有没有大神把内置电池改大,好像还没有人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看看有没有大神把内置电池改大,好像还没有人发过

换个3500毫安的电池就行了,21700的换电池盒不知道顶不顶壳子

网友:
听说电池不耐用?

网友D:
4056不是改一下比例电阻不就可以最大1a的充电了吗?改大电池找到手机电池飞线改一下就行,或者外挂电池盒用绳子绑起来,我也准备改造一下

网友:
那个充电芯片电流设定电阻是两个1k 电阻串起来的,短接一个就能增大一倍充电电流。

网友:
支架不要用力压。我的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不是改一下比例电阻不就可以最大1a的充电了吗?改大电池找到手机电池飞线改一下就行,或者外挂电池盒用 ...

暂时还不想失去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那个充电芯片电流设定电阻是两个电阻串起来的,短接一个就能增大一倍充电电流。 ...

1.2K才能达到1A,去的一个找个200欧的电阻按上就行,我现在还不想失去保修凑合用吧

网友:
充电时间长,续航怎么样

连续开机能用几个小时?

网友F:
充电问题很好解决,大婶已经给出解决方案:

将4056旁边的限流电阻换成两个1.2k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56不是改一下比例电阻不就可以最大1a的充电了吗?改大电池找到手机电池飞线改一下就行,或者外挂电池盒用 ...

网友G:
说明书上说示波功能耐压400V,开关电源初级开关管的峰值电压有5,6百伏,它承受得了吗?谁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问题很好解决,大婶已经给出解决方案:

将4056旁边的限流电阻换成两个1.2k就行了。 ...

两个1.2不行的,一个不用动,另一个短接或者换个201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 Z真爱惜,膜都还没揭掉呢

必须的,我的东西很爱护

网友:
下一代产品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明书上说示波功能耐压400V,开关电源初级开关管的峰值电压有5,6百伏,它承受得了吗?谁试过 ...

x10 探头、高压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