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30这种老机子,4g 32位还是8g 64位呢?

楼主(2023-08-02):
柜子里找出一台X230,好多年前买来出差用,后来出差少了就闲置了。
看了下配置,现在是4g内存,32位win7,东芝的SSD,也基本够用了。要不要升级到8g内存,上64位系统?

网友:
现在单根8g也就四十,必须8*2拉满

网友:
内存这么便宜 当然是8-16G  64位啦  不玩游戏没瓶颈了

网友:
4G就可以上64位了。

网友A:
超过4G肯定64位,不然内存只识别3G多,

而且,64位在老机器上比32位流畅,我试过,一开始也是以为32位能节省点资源,但实际体验上,不如64位,G41+Q8200+2G    D525+1G

网友:
热管老化四个问题

网友:
肯定8G内存,16G更好,内存大了比什么都明显

网友:
现在8G勉强够用
还是在不装那些流氓管家的情况下

网友:
230还是可以的,小升级一下吧

网友:
完会可以,一点问题都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4G肯定64位,不然内存只识别3G多,

而且,64位在老机器上比32位流畅,我试过,一开始也是以为32位能节 ...

32位可用内存就那么点,所有在运行的进程都得抢内存用呢

网友:
哪么问题来了,老机器用哪个版本的系统较好呢?有推荐一下呗

网友:
就好是64位系统。

网友:
内存16G, 硬盘SSD,还能当个上网本。

网友:
有硬件的顺手升级

网友:
二手主板套不贵现在。

网友:
建议直接升级屏幕,230的TN屏幕太菜了

网友:
内存这么便宜 当然是上16G

网友:
16G+1T,屏幕ips也不贵。
但是升级超过500元建议买新机。

网友:
小黄鱼价格便宜,直接16g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