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拆一个三星128GB SATA固态硬盘MZ-7TD1280(联想OEM)

楼主(2023-08-02):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个人就喜欢这种有缓存的固态

型号不明

型号不明

型号不明,联想定制

金属外壳

金属外壳

金属外壳

板子好看,还有缓存

板子好看,还有缓存

板子好看,还有缓存,妥妥MLC,最大应该是256G

背面空空

背面空空

背面空空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一般的固态拆开就一小片

网友A:
这个居然是三星的主控?

网友:
板子够大,用料扎实

网友:
棒子以前的做工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老电脑做个单独的系统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
4片才128?没啥玩头哦。

网友B:
可不可以把另外四个空位补齐?扩容使用?
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自家不是有ssd,还oem~

网友:
316的颗粒不好玩

网友:
可以扩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居然是三星的主控?

三星ssd不用三星的主控,就问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另外四个空位补齐?扩容使用?
谢谢分享!!

私有协议,你开不了卡    不上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