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小风扇调速,增加一件夏日床头小神器

楼主(2023-08-02):
十几年前买的一个小风扇,质量不错,但有个缺点,风太大,风噪也大,一股子风使劲往身上吹。

家里的另一个遥控风扇,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睡眠模式,就是吹一下,停一下,也可以定时,睡前定个两小时,也不怕把人吹着凉了。这个风扇我以前修过,坏过一个控制摇头的可控硅,型号是97A8,换了用了好几年也没再坏。

手里剩下9个可控硅97A8,心想能不能用个可控硅把小风扇改成调速的呢,这样把风调小一些,在另一个卧室睡觉就不用那么热了。网上搜个电路图:

三两下焊好,玻璃胶直接粘到风扇后壳子上

再打个孔把旋钮伸出来,完工,试机2个小时(午睡),工作完全正常,调到合适的位置,风速轻柔,噪音基本没有了。

网友:
改成无极调速了嘛,厉害啊,这个可以有,如果开关放到下面底座上就更方便了

网友:
以前的还可以修,现在的看轻飘飘的外壳,就没有修的欲望了

网友:
改的挺好,不错。

网友:
无极调速,不错。

网友:
不如换个电机,无刷搞起

网友:
不错,纯手工打造

淘宝的可控硅模块才几块钱

网友:
厉害啊,这个可以有。改得不错!

网友:
升级换代啦!

网友:
无极调速比按键的方便

网友:
用的to-92 封装的可控硅?

网友:
这个缺点就是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
改直流风扇,

网友:
不错不错,无极调速!!

网友:
简单改造很实用。

网友:
可控硅无极调速,不错

网友:
不错!
电路简单,手到擒来~~
97A8是0.8A的管子,长时间工作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