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根奥其斯的LED灯管

楼主(2023-08-02):
X宝上买的,用了3年多的样子,突然不亮了,估计灯珠坏了,拆开看看。
1.2米的T8灯管

标识

可以无损拆开,这个值得表扬,铝基板也挺宽的,比以前拆过的都要宽一些
两边头子里面一个弹片卡住铝基板最右边的那大块锡点上导电。
插进去的时候,头子上还有两个内扣扣在那个方孔里,防止掉,背面还有一个方孔没拍到。

两边头子里面的弹片,铝基板插到底就卡住

恒流芯片:SM2082C 单颗8W,两颗16W,另一边还有一颗。

另一边的样子,这边有两个触点,看来还可以做成单头供电的。
居然还有一个保险,这个倒是第一次见。

头子里面的弹片,这个要窄一点,要是换成两个独立的窄弹片,就变成单头供电了。

另一边的恒流驱动芯片

灯板上的标识

坏掉的灯珠,已经烧黑了

红包撸的备用灯珠

换好的样子,温度有点高,铝基板都变黄了

试一下,点亮收工。

完。

网友:
铝基板的,真不错,见到过的都是环氧基板的。

网友:
15年的产品,没那么偷工减料

网友:
不错,3年可以了

没听过这个牌子

网友A:
楼主是打火机烧的吗?

网友:
咦,你让我想到我的小红包应该也可以派上点用场了

网友:
铝基板不错的散热

网友:
用热风枪从背面吹容易点,现在的新板一吹线路就掉了(变硬碰一下就断了),修不成了

网友:
灯具质量好,能用3年多。减小线性方案频闪,可以加更多电容滤波,或者换电感恒流驱动。

网友:
你这个还好,只坏了一个,我遇到的几乎都是坏了好几个的。

网友:
用了三年才坏算不错了

网友:
采用铝基板的灯真的不错

网友:
卡焰的质量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打火机烧的吗?

不是,X宝那种PTC加热板,几块钱,挺好用的。

网友:
这种能看到灯珠烧掉的换换还算方便。短接也可以。

网友:
真正的良心灯管 ,平均每天亮灯十个小时以上。

网友:
竟然没虚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