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keep筋膜枪

楼主(2023-08-02):
拆了个keep筋膜枪,插电不亮灯,开机没反应,里面是个电路板+锂电池+无刷电机。

发现充电时接电池的两脚电压为0,应该是电路板坏了。原来的电路板是黑蓝红白四根线接无刷电机,找不到一样的电路板,那能不能用5根线的电路板啊?充电接口是一样的tipe c,输出电压也都是13v

网友:
无刷电机,好评

网友:
不错,竟然用到了无刷电机 。

网友:
看这控制板,做工还可以。

网友A:
没看到机械部分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比小海豚有力,我觉得我的小海豚挺好

网友:
拆电机做风扇不错

网友:
12V的力道应该还行,我的筋膜枪是24V的,力道还真不小。

网友:
无刷电机好评,先看看

网友:
无刷电机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真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机械部分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比小海豚有力,我觉得我的小海豚挺好 ...

有故事

网友:
KEEP从线上 走到线下?

网友:
元件不多,可以试试修一修,主芯片坏了再换

网友:
换别的控制板,还能调节转速吗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
用到了无刷电机

网友:
一般厂家使用普通电池,使用率高,更换电池的频率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