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谁能告诉这个雷柏无线鼠标型号

楼主(2023-08-02):
无线接收器丢失,谁能告诉这个雷柏无线鼠标型号?谢谢ohte的回复!

网友:
如果是好的,键鼠套装的接收器就可配对

网友:
X1800PRO
无线光学键鼠套装

网友A:
这个鼠标我用过,好像是雷柏3000,缺点是当电池电压低时,固件有可能损坏,导致鼠标报废,我的这个早就扔了。

网友:
手欠把标签撕了???

网友B:
上面找的不对。
这个差不多
雷柏1090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我用过,好像是雷柏3000,缺点是当电池电压低时,固件有可能损坏,导致鼠标报废,我的这个早就扔了 ...

谢谢回复!

网友:
你这还是扔了吧---太脏了!

网友:
接收器掉了,正好换罗技的无线鼠标,更好用。。。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因为长时间使用手感习惯了不想换其他的了啊

网友:
没有必要了,我都捡了好几个没有接收器的鼠标了,看着就烦,让我拆微动开关用了

网友:
好像是雷柏3000

网友:
这是手贱把标签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找的不对。
这个差不多
雷柏1090鼠标

谢谢,应该是1090这个型号

网友:
雷柏的太垃圾了,手上有个雷柏的VT350Q无线充的版本,电池挺大个,续航贼拉跨,每天都要往充电器上放,有天不放,第二天就闪灯,滚轮半年就嘎了,换了罗技G703,一个月充回电就行,比雷柏强太多

网友:
雷柏的这种鼠标很便宜,你买个接收器的钱还得配对费时间,不如再少添点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C:
配一个接收器价格也不便宜,不如买一套。

网友D:
接收器能配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一个接收器价格也不便宜,不如买一套。

谢谢!配接收器还需要鼠标条形码上的序列号,没有这个信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器能配上么?

不好配,主要是需要鼠标条形码上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