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电阻烧了

楼主(2023-08-02):
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
芯片是:KA3842A
板子是:FM-ZN05T S17

色环电阻烧成白色了,不知道怎么确定电阻值,谁能帮看看~

已经测试方法
1、万用表测量,无限大。
2、挂掉外皮白色,测部分到一端,也无限大。。

网友A:
这电阻要是烧了,你看看旁边那个蓝色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要是烧了,你看看旁边那个蓝色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你好,你说的那个蓝色电容我测试了,没有短路。
另外充电器盒子里有掉了一个这种蓝色的 1KV 103M的高压陶瓷电容。
看了下应该是输入部分电路 C3位置掉的。

网友:
看样子你这充电器进水了,掉的电容应该是RCD电容,次级可能要简单描下图,看看是什么电阻损坏,好分析原因

如果没啥基础,又不准备学习充电器原理,建议重新买一个,48v二手的便宜的很

网友B:
光这几张图无法判断这个电阻的作用及阻值,得提供更详细的电路走线。反面应该还有元件,也要提供图片。

楼主:
谢谢,楼主诸位,不折腾了,决定买新的了。
目前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行,就想折腾下的。
没有电路图,确实不好查。

楼主:
买了科鹏的,40快,说是超威官方出的,
充电器好难选,很多评价里都说翻新的,外壳新,里面板子一层灰。
这个最起码是全新的,懂行的给看看下。

网友:
不用安全些  进水后  很多东西会一个一个坏  不定哪时侯把电池充成球  不值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科鹏的,40快,说是超威官方出的,
充电器好难选,很多评价里都说翻新的,外壳新,里面板子一层灰。
这 ...

买都买了,看了也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都买了,看了也白看啊~~

网购的,支持退货的~,有功能虚假宣传肯定要退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这几张图无法判断这个电阻的作用及阻值,得提供更详细的电路走线。反面应该还有元件,也要提供图片。 ...

昨天看电动车充电器维修教学视频,里面找到了电路图,
这个电阻是1W 27Ω色环电阻,和高压瓷片电容一起是保护超快恢复二极管用的。
我充电器这儿没这个二极管,因此坏了很久也不影响使用。
我找了一颗旧的给补上了,美观些
更新下,供后人参考下。

网友C:
既然可以退,咸鱼买个二手原装的,比你这个稳当,一般二十以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可以退,咸鱼买个二手原装的,比你这个稳当,一般二十以内搞定

闲鱼也看了的,20元以内买不到,上门自取的太小了
而且邮寄的话买到有问题的也没法退,即使能退也要贴运费~
水更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也看了的,20元以内买不到,上门自取的太小了
而且邮寄的话买到有问题的也没法退,即使能退也要贴运 ...

二手确实要择人~

网友(2024-03-15):
那个电阻是后面整流二极管的吸收电阻,一般都是20-30欧姆左右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次极的尖峰吸收电路,电阻47K。

网友:
69V的充电器次极尖峰吸收电路电阻是27欧姆,48V的应该适当的减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