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入手个交直流钳表,耐用点的,电流60A就够用了

楼主(2023-08-02):
想入手个交直流钳表,耐用点的,电流60A就够用了,不知道GD168B,UT210E,ACM91,这几块表那个好呢,用来修空调,偶尔测下直流电流

网友:
直接上UT204+吧

网友A:
CM2100B这表综合上比优利UT的210E好得多,值得拥有,应该属耐操性,二极管档无声音,蜂呜档很快无论你多快都能跟得上。缺点除了电流档高精度外,感觉比不上210E的各档精度高,有点像黄皮表做风,就做好一项测电流即可,其它是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2100B这表综合上比优利UT的210E好得多,值得拥有,应该属耐操性,二极管档无声音,蜂呜档很快无论你多快 ...

谢谢回复,这表价格贵了点,跟210e同一个芯片1106en

楼主:
谢谢回复,204+也是1106en芯片吧

网友B:
后两个都用过,一般!第一个不清楚,按方案来说,我不喜欢这个方案的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两个都用过,一般!第一个不清楚,按方案来说,我不喜欢这个方案的钳表! ...

大师有推荐的吗,主要是小巧稳定耐用,精度一度就可以了,又不是搞研发

楼主:
210看论坛有转盘磨损的风险,工作表不是收藏用的,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