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数据线提升充电速度

楼主(2023-08-02):
手机数据线剥开短接白绿两根线充电电流大增,充电速度快了不少。这样会损害手机吗

网友:
这应该是属于揠苗助长

网友:
  不会  普通充电器USB那里本来就是短接电阻 ……

网友A:
索尼(第一个商用锂电池的厂家,聚合物锂电池领导者)认为大功率充电(快充)会伤害电池,缩短电池寿命。
为此索尼手机增加了一个功能,让用户选择快充还是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第一个商用锂电池的厂家,聚合物锂电池领导者)认为大功率充电(快充)会伤害电池,缩短电池寿命。
...

  联想有的手机也有这个功能  好像是控制在 1A  ……

网友:
0.2C充电为宜。

网友:
你猜这些电阻有什么用的

网友:
充电电流大增,增大了多少?

充电速度快了,快了多少?

网友:
0.2C充电为宜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

手机支持快充而数据线不支持的时候,短接数据线的白绿两根线可以触发手机的快充模式

网友:
好像充电协议是芯片通讯的,这样短接在电压低的情况下是充电快了,但是在快充电到一定情况下会降低电流吗?不建议这样子充电,还是用配套的充电协议充电吧

网友:
D+D-短接就是用来告诉手机,这头的电源是可以输出5V1A的,至于怎么充电,这个由手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