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管的寿命大概有多长

楼主(2023-08-02):
为了方便洗完用洗洁精泡泡,自己做了一个伸手就可以接洗洁精泡泡的东东,类似小米洗手液机,但是可以实现伸着手就一直出泡泡,洗碗用很方便。我买的成品手扫模块,开始很好,用了一年多就开始反应不灵敏或没有反应了,自己猜想是不是红外发射管一直发射着导致老化了,有这种可能吗?

就是这东西,我买的全功能的,可以通过短接设置不同工作状态。我用的遮挡开,不遮挡关,所以红外管需要一直处于发射状态待命。

网友A:
测试一下呗,不然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呗,不然谁知道...

万用表测红外?也是个办法

网友:
我有一只30多岁的罗技鼠标,也是用红外LED和光栅接收器,用了那么久也还能用啊。难道是超功率使用发热烧了?

楼主:
测了,距离近点还挺亮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衰减严重,就是想知道这种管子有没有可能光衰老化?1年多会不会老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距离近点还挺亮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衰减严重,就是想知道这种管子有没有可能光衰老化?1年多会不会 ...

这就是个特殊光谱灯泡啊,又不是24小时亮着的,用到传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红外?也是个办法

用手机摄像头试嘛。

网友C:
或者红外窗脏了?换个滤光片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1年多不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特殊光谱灯泡啊,又不是24小时亮着的,用到传家没问题

是一直待命状态的,伸手就可以感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红外窗脏了?换个滤光片可能就解决了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发射接收对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直待命状态的,伸手就可以感应到

那也是有休眠时间的,参考红外感应器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有休眠时间的,参考红外感应器工作频率

前面加图了,那没反应了可能是什么原因,指示灯亮的,正常感应到的时候指示灯会关闭,现在没有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加图了,那没反应了可能是什么原因,指示灯亮的,正常感应到的时候指示灯会关闭,现在没有反应了。 ...

调整一下功率试试?有点像是红外遥控没电的时候的反应了你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功率试试?有点像是红外遥控没电的时候的反应了你这样

我原来用的锂电池+5v升压板,后来担心是电源问题就改用5v充电头直接供电了,这个是5-12v通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锂电池+5v升压板,后来担心是电源问题就改用5v充电头直接供电了,这个是5-12v通用的。 ...

以前直接用锂电驱动都可以,感觉4v左右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锂电池+5v升压板,后来担心是电源问题就改用5v充电头直接供电了,这个是5-12v通用的。 ...

开发商有没有给解决方案的?

网友D:
红外管需要一直处于发射状态待命,这个会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商有没有给解决方案的?

没有,就是说是不是接错了,咋会错,线路就没有改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管需要一直处于发射状态待命,这个会影响寿命。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