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玩具水枪主板坏了还能维修吗?

楼主(2023-08-02):
维修了几把电动玩具水枪,总结出规律,吸水泵烧了的,水枪的电路板也被一起带走了,主板坏了的表现就是可以开机,可以吸水,但是不能发射。这种主板如果没有电路图是不是就没办法修了?电路板就是一面贴片,背面是光的什么也没有,和电池组背靠背挨着。

网友:
看能否找到单片机的输出io,输出io有信号变化的话应该还是好修的,估计就是三极管或mos相关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坏了换什么。

网友:
这么巧,我昨天早上也遇到一个女的带娃拿的这水枪,板子和你这个一样。问题是没有反映,咱也没有修过,也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板子卖,又怕板子买来了,其他东西又坏了。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结构,一般是进水引起的功能异常吧?电路功底深的人是可以修的。

网友:
除非是单片机坏了,否则肯定能修好

网友:
目测二极管烧了,先换掉试试?

网友:
电路功底深的人是可以修的

网友:
拆机视频,看上去发射是用一个电磁阀控制的,所以查电磁阀控制相关电路上的元件就可以了: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58230843548634424

网友:
检查该mos管是否开路,并用示波器测量该mos管栅极是否有来自单片机的信号

网友:
网上找找看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有电路图就方便些。

网友:
太冷门了,没有案例可借鉴

网友:
我不信有电路图你就能修好,这么简单的板子,还是单面的,本身就是一个电路图,印字还那么清楚。只不过电磁阀的磁写错了。

网友:
跑线跑信号,从上往下,从下往上,哪里不通搞哪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做个记号,围观高手修复的全过程

网友:
有热成像 这个故障还是好修的,不行就烧鸡大法,这东西使用频率高,mos坏的几率大,找到哪一路然后在烧鸡大法吧

网友:
单片机一般不那么容易坏,其他的哪里坏了换那里吧

网友:
看你是小修还是大修了   简单修换板子    复杂修根据“ 功能” 分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