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吸锡器清理耳机滤网污垢

楼主(2023-08-02):
今天用放大镜看了下耳机音空,发现好几个堵上了,用吸锡器吸了几下有点效果,但是还不是太干净,有的网孔还是被堵住了,有没有朋友推荐一下更好的清理方法呀

网友:
刷子+吸尘器?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用99%的无水酒精。

网友:
清理花洒的那种小毛刷 便宜又好用

网友:
你不怕振膜被吸变形?

口香糖试试

网友:
旧牙刷刷刷刷

网友:
这种吸锡器,冲击力很大的,瞬间发力,你再吸两次,两个膜都给你吸破了

网友:
还是用细钢丝捅,然后用吸气球吸一下,就是那种钟表维修的小气囊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我都是用牙签大概清理下

网友:
小刷子+棉签

网友:
吸力太大小心搞坏振膜

网友:
当心振膜吸破了
网面朝下沾一点无水酒精泡一下,不要太多,别流到里面振膜了,再甩一甩就差不多了。酒精能溶皮脂,耳垢就没有附着力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没有简单方便的方法呀

网友:
口香糖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
都被他们说完了别这么吸振膜小心给你搞报废用牙刷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还是酒精擦洗吧,全酒精加超声波感觉可行。不知道里面的胶耐不耐酒精。

网友:
我用牙刷清。

网友:
电动刮胡子刀配的刷子非常合适,车用吸尘器也行,用的时候手捏紧,不然就吸进存灰箱了。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比这个干净把

网友:
小孩子玩的那种水晶胶,仿真水。清理缝隙十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