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210E竟自己开了后壳?!

楼主(2023-08-02):
UT210E是自己多年前买,因为有其它厂家送的钳表,我用东西本身就爱惜,不外借。所以把买的210和139都拆了电池收藏好不用
每到大热天,因工作室在顶楼自建房内,今年人又不在家(陪老妈家里住),特意回家把表和波、电池等转移到隔热好的房间里,结果发现210开壳了。

139主芯片也是放着自己坏的
ut外壳不管怎样看,都要好于ZT外壳

210的弹簧座崩掉开口也是到手不久就发生,真的没啥用过,和这次开壳一样都是放着自己坏的

刀位就说明我是没啥用过(看红圈里绿色走线的磨痕)

139主芯片或许是个案
210外壳?尤其是弹簧座那是通病

UT139C和UT210E
应该我是网上第一推荐人,(网上可查)
还被有些人戏称成 散淡托

ut我最早买过UT30F,第一个是自己买,感觉电阻档到刀位非常稳定,就替单位也买可10多块,自己又领了一快,现在手上有二块UT30F
后为了买5号电池的表,买了139C,到手一看,非常不错就推荐给大家,210E也是提供国内空白( 小钳口、小体积、小电流)也是第一时间推荐。

UT电阻档刀位稳定,开始我也不懂,相信传说UT的V片是用日本进口的,现在搞懂了,它测试电阻的检测信号是不走过刀位,类似电桥的4线制(这点UT的大多表都是这种走线)
这点值得肯定,而它的刀位本身质量与其它厂家一样,
我买的139C、210E、71A新表到手半年刀位都出问题,都清洗过。

网友:
楼主表多,都放坏了,仪表用着还是比放着省

送我几块表用,需要再还你,肯定不会坏

网友A:
优利得的外壳设计还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个从设计上看和我那个136b+插座断裂是一样的原因。应力集中。感觉做这个做电子的厂家的机械设计不怎么擅长。
我现在所在公司也一样。举两个例子。前两年,我看到一个产品设计,把加强筋放到了两个螺丝中间的位置,加强筋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形变最大或应力最集中的位置,这个放在了最小的位置。还有个设计在外沿正对直角处开了个螺丝孔,这是嫌应力不够集中,tmd坏的不够快么。虽然我不负责审核机械部分,那次仍然发飙了。不提公司名称了,但这样的产品出去会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蠢货的

网友B:
你这个用棒胶粘的?
至少哥俩好这种ab胶粘吧,否则粘不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得的外壳设计还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个从设计上看和我那个136b+插座断裂是一样的原因。应力集中。感觉做 ...

那个弹簧座或许没空间
但这个空柱有空间加4块斜的加强筋就可

看似材质的质感要比ZT好不少,现在看来它里面掺了太多的废料或石膏等

我如果是掉地上摔开的,我没话说,气人的是放着自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棒胶粘的?
至少哥俩好这种ab胶粘吧,否则粘不牢的

手上没有AB胶

最近回家一次不易(陪老妈)

是最近在油管上学会的,电烙铁+照片扎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AB胶

最近回家一次不易(陪老妈)

没事,反正坏了就再修呗
我觉得可能是螺丝拧太紧,有应力,时间长了导致损坏
建议螺丝拧紧后再松一点,没有应力,表能服役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反正坏了就再修呗
我觉得可能是螺丝拧太紧,有应力,时间长了导致损坏
建议螺丝拧紧后再松一点,没 ...

这个很像拧得太紧
但设计尺寸合理,拧紧最多是那个柱子轴向开裂

实际我拧自己的东西不舍得拧的紧的

网友C:
fluke的材质 好太多,特别沉

粘接的话,试试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uke的材质 好太多,特别沉

粘接的话,试试AB胶

它家的好

这次回家时间紧,我又心急等不及,烙铁先烫上,下次也买个AB胶备着,其它东西也好胶

网友:
粘结的话最好还是AB胶跟铸工胶粘的结实点,502的时间一长就又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家的好

ab胶有环氧树脂的和丙烯酸脂的,不一样,买环氧树脂的。
材料也很重要,万用表外壳好像一般都是abs,很少有用pc,pa。要是有pc或pa+gf30的我一定搞一个。或者如果有搞注塑的自己开模做兼容外壳,我也会买一套。不过再好的外壳材料遇上结构设计缺陷也没戏

网友D:
居然省过孔,刀头会不会把那两根线给刮断?

网友:
估计是外壳设计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省过孔,刀头会不会把那两根线给刮断?

刮断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里说明我基本没舍得用

气人的是放着自己开壳

网友:
ergo 1665结构胶,绝对牢靠

网友E:
AB胶快干,但牢固还是农机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B胶快干,但牢固还是农机胶好

农机胶是什么胶?也是环氧树脂么?

网友F:
通病,我的也是,且两个都会出现,所以使用注意点,这表很容易进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病,我的也是,且两个都会出现,所以使用注意点,这表很容易进灰

那个弹簧座开裂很多人有,记得当年有人发过帖子

我还不信(我基本不用),后来自己的也开裂了,老老实实把弹簧剪去一些

我用东西很小心的,那钳口总是开得比姑娘的小口还小(与被测线径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