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15b+, F12e+,F17b+电池仓塑料易损坏通病

楼主(2023-08-02):
总逛闲鱼的经常看到福禄克F15b+的电池仓损坏,很纳闷是怎么坏的?
直到我入手了12e+,发现电池仓的弹片是真有劲啊,时间长了,一直压着塑料,那应力,必须弄坏电池仓

解决办法很简单,弹片不用拔下来,直接用工具顶一下,让负极的弹片超出定位塑料一点点就行了
这样电池装进去也很稳,不会有磕碰一下就断电的情况,也不会有很大应力导致几年后电池仓损坏

实测12e+工作电流1.5ma左右,开背光5.5ma左右,如果不是天天用,那碱性电池真的用到天荒地老,然后就漏液了,表坏了
我推荐用碳性电池,或者7号电池配上电池壳,转换成5号电池,再包层卫生纸,多少能吸收点漏液,这样大不了损坏电池转换桶,表能安全就行

当然了,CR14500电池,一次性3v电池配一个假电池,完美解决方案,就是这电池贵了点,便宜的不好淘

网友:
大佬真是细心之人

网友:
我的15b也是公司漏液坏了的,拿回来清洗后,现在在电池与主板直接垫了一层卫生纸

网友A:
9v嫌容量小总得换,5号7号又怕漏。
我用得少的表是cr14500,用得多的是磷酸铁锂,有时候出差也带个碱性备用。前几天老爸告诉我电池漏液把我以前出差给他带回来的镁光led电筒搞坏了。家里给他准备了十几节eneloop,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么爱用碱性电池。这几天又给他买了个finex。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这些表还是留给工厂用吧。不适合个人使用!天天为了漏液发愁。。。。。工厂不在乎。哈哈

网友:
我买松下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这些表还是留给工厂用吧。不适合个人使用!天天为了漏液发愁。。。。。工厂不在乎。哈哈 ...

工厂用一般不等漏液就发现电量不足了,  反而不容易出现漏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用一般不等漏液就发现电量不足了,  反而不容易出现漏液的问题.

是的,天天用反而没问题了
就是时间长不用,电池才出问题

网友:
也有一块15B+,用的少,平时都是把电池拆了的。

网友:
福表在塑料外壳上还是没有很好设计,壳子脆易裂是通病,好的表电路板好好的,电池盒会坏,支撑会断,支架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用一般不等漏液就发现电量不足了,  反而不容易出现漏液的问题.

错了,有相当一部分是,漏液了还有电。。。。。。发现不了。。。

网友:
我有个F15B+万用表,也是电池仓卡电池弹片的塑料裂开了,用ABS专用胶水粘了好几次,没过多久拆开发现又裂了,之前也没多想,以为是胶水不行,于是换502来粘,无意中发现弹片卡口太大了,想着是不是因为这,将那塑料顶裂了,用尖嘴钳压了下,再装回去,暂时没看到又裂开!

网友:
12E+装了两节1.2V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v嫌容量小总得换,5号7号又怕漏。
我用得少的表是cr14500,用得多的是磷酸铁锂,有时候出差也带个碱性备用 ...

我有个炮灰表1.5x6代替9V的电池,碳性电池还1年多碱性电池差点三年

网友D:
我买的这种电池 号称永不漏油 不知道真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这种电池 号称永不漏油 不知道真假

空载电压是几伏?

楼主:
这电池挺好的啊
虽然我用不上,手头电池有点多

网友:
改用3V铁锂电池,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载电压是几伏?

新的      1.75v左右

网友:
如果可以选我要9v电池的表,个人业余用不会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