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高标黑金刚bbk7280mf 电机控制器接线图

楼主(2023-08-02):
哪位有台铃接线图

找不到接线图

发个拆机图

网友:
自行车的吗?

网友A:
只有6颗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6颗mos?

还不便宜

网友(2023-10-13):
这个控好几个版本

网友B:
6管控制器都那么牛了?

网友(2025-02-18):
第三张图 背面不是有嘛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B:
6管控制器都那么牛了?

应该不止6管,单管100V,120A,至少12管,甚至18管,楼主可以拍个全的

网友:
闲鱼花1毛多就可以买到这接线图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