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handskit 200W 927内热式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3-08-02):
拼夕夕下单买了handskit 200W 927内热式调温电烙铁+刀头=88.25包邮、为毛拼夕夕?因为便宜;到货上图:

外壳全塑料的、模具有点差啊、结合缝隙有点大哦。

电源线还是比较软的、线长1.4米、有点粗、看标识线芯是3x0.5平方的。

200W、液晶数显、按键调温180°--480°、智能休眠。

插电试用、刚开机200多瓦功率、然后逐步降低到设定温度停止加热、大功率焊大件大焊点就是爽啊。

和黄花70W对比下,大一点点。

开拆、很简单、注意尾部贴纸下面还有一颗螺丝、5颗螺丝拆掉轻松就开了。

32位单片机IC:KW32S003,
三端双向可控硅:BT137-800、800V 8A

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2023-6-19,电路板上20210913,看来是库存料?
使用效果还是很好的,就看耐不耐用了。

楼下补图:

网友:
是啊,没看到另一面,估计楼主忘记上传图了。

楼主:
补一张图、上面怎么上传不了这图?

网友:
没看清发热芯几线的?

网友:
没看清发热芯几线的?最后一图可以看到,4芯的

网友:
200瓦这功率不虚啊

网友:
价格也是不便宜啊

网友:
handskit 这个牌子如何?

网友:
发热芯挺粗,烙铁头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价格还便宜

网友:
这个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耐久度如何?

网友:
感觉买贵了!拼夕夕我只会买10以内的电烙铁。可以说说具体使用感受。

网友:
这显示屏太简洁了,有没有休眠温度和自动关机啊?

网友:
我也买了,焊粗的铜线很轻松,就是烙铁头有点贵舍不得买……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就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