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做一个优秀的管道工?

楼主(2023-08-02):
我认为,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要熟知各种管件接头的作用,什么三通四通,活接,内丝外丝。常见的不常见的。镀锌管Ppr不锈钢。黄铜管件。全部都要会使用。,也要会使用热熔机。有没有大佬谈一下经验,我是新手。刚刚入坑。目前感觉管道工很好玩。 PPR我实际操作过。在地上操作施工很容易。但是我看别人在墙上接那种。被打漏水的管子,我觉得操作难度高。

网友A:
涉及职业技能不去跟着师傅好好学,跑这来瞎问,是对自己和将来的客户的不负责任。

网友B:
日本的管道工才好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职业技能不去跟着师傅好好学,跑这来瞎问,是对自己和将来的客户的不负责任。 ...

我也不指望靠这个赚钱。论坛里面藏龙卧虎,大有能人在。所谓的职业师傅他们搞这东西只不过是混口饭吃,对技术上很多都没有追求,我不同,我是爱好这些DIY

网友C:
热熔老管维修很难焊,容易漏

网友:
墙上操作也不难的,只要喊个人帮你扶住另一头就行,和你这样说,就算是焊坏的头,也可以剪下来重新搞的,最多难看一点而已。

网友:
这个抖音上的视频非常多

网友D:
我在塑料管生产技术领域工作20多年,有事可以讨论。

网友:
哪还有你寻找的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塑料管生产技术领域工作20多年,有事可以讨论。

黄色紫色蓝色的ppr 是不是人为标新立异,人为制造新名词只为多收钱收割智商税

网友:
多学,多问,多看,多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色紫色蓝色的ppr 是不是人为标新立异,人为制造新名词只为多收钱收割智商税 ...

我最先接触PPR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的料全是进口德国的,原料进来就是灰色,后来国产化,用北京燕山4220,这是国内最好的料,这个料是无色透明的。
后来一些不良企业为节约成本,加旧料。再有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企业为标新,变不同的色,或者加助剂。
PPR叫无规共聚丙烯,其根本性能就是低温脆性,不耐紫外线。加什么纳米、抗冻之类都是鬼话。
PPR最好的就是灰色与白色。灰色用的着色剂是炭黑,白色用的是钛白粉。其它色都是有机颜料,有机就意味着它可以析出到水质里。
老百姓不懂,就图个好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最先接触PPR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的料全是进口德国的,原料进来就是灰色,后来国产化,用北京燕山4 ...

买PPR不管啥色,最内部的那层一定要是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老管维修很难焊,容易漏

新管与老管接,如果在地面,一定要做记号,将来知道这个接头在哪里。
如果在墙上,最好是留下窗口,做活门。
因为新的管件的料与老管用料确实差异很大。如果有条件留窗口,就多用一个铜塑活接,以后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先接触PPR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的料全是进口德国的,原料进来就是灰色,后来国产化,用北京燕山4 ...

那这么说低温地区还得厚实的金属管才可靠。。。。。薄了还不行,一样冻爆裂

网友E:
干啥都不容易,家里改点管道往往计划很久,
这个久可能是半年,在脑海里不断演练,
购买各种可能用到的工具和配件网购很积极,
干活却拖拖拉拉效率很低,
所以在论坛学不到太多东西,
这里的人搞电子的家庭维修玩玩偏多,还得上手做,
还是去短视频看看其他师傅咋做的吧。
我上次去出租房看到接的洗衣机PPR管子还感慨,
10年前只有一个220V冲击钻,一个不可调温的热熔机,
自己就上手做PPR管子并使用到现在,
现在呢,同样一点活,工具好了很多倍,
却计划来计划去的,
可见工具不重要,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PPR不管啥色,最内部的那层一定要是白色。

个人不建议用多层的,如果是两层或者以上,层与层的加工温度有偏差,或者其它一些因素。总之,多层的没有单层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低温地区还得厚实的金属管才可靠。。。。。薄了还不行,一样冻爆裂 ...

管材被冻爆,不是低温对管材直接造成的,是里面的水结冰后水的反常膨胀,撑破的管。
要么水是流动的,要么里面没水,总之,里面的水不能成冰,否则再结实的管也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啥都不容易,家里改点管道往往计划很久,
这个久可能是半年,在脑海里不断演练,
购买各种可能用到的工具 ...

利其事,先利其器,工具还是很重要的。要用实用的工具,而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管道工才好玩呢。

少看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有没有视频发来我批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