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利德UTP3315TFL-II电源故障拆机

楼主(2023-08-02):
维修电源进水后无出故障,拆机更换整流桥,更换 D880,更换 LM1458.现在开机继电器吸合风扇转还是无输出。把前边 显示部分拔掉有 53 伏输出,显示 led 控制集成应该坏了非常热不知道和输出有没有关联。

网友:
电源进水引起的故障维修起来有难度。

网友A:
看到扒了皮的福禄克

网友:
变压器好大一个

网友B:
是不是显示管坏了

网友:
与进水无关,这种电源完全可以水洗的

网友:
看到了一块大方牛,,那东西应该可以拆出不少铜

网友:
最近签到都是1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示管坏了

控制显示的集成块非常烫手 应该是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扒了皮的福禄克

私企报废厂捡回来的,还有个 17B

网友:
围观,优利德还出电源?

网友:
以为unit只做万用表

网友:
110V的变压器?

网友C:
集成块非常烫手就说明内部短路了,先换掉再说。

网友D:
这110V的变压器最高输出电压是35V,插了220V 表头电压就有53V,芯片烧了电容竟然没爆。

网友:
线性变压器,看这个头有100VA

谢谢分享~~

网友:
都知道这芯片发热严重那就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块非常烫手就说明内部短路了,先换掉再说。

这个集成根本查不到 SD8108.好像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110V的变压器最高输出电压是35V,插了220V 表头电压就有53V,芯片烧了电容竟然没爆。 ...

这个电源是 110  220 双输入,有选择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