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故障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3-08-03):
现场伺服电机线被绞断,接回后报警Err.007,更换编码器线和动力线,更换电机,故障依旧,更换驱动故障排除,回家检测,恢复出厂不能消除故障,接上电机编码器线,编码器电源电压从5V降至3.2V,拆开驱动发现编码器供电电路发黑

楼主:
紫灰色元件,应该是个电感,没替换元件,直接焊个0欧电阻正常使用

网友:
看位号应该是电容  注意应该有电压短路!

网友:
注意应该有电压短路

楼主:
换个零欧电阻在用了

网友:
烧黑的板上注明是电容。

网友(2023-09-09):
宏发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