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1a电源板升压 如何改成15v以上

楼主(2023-08-03):
这种电源板如何改成15v以上,谢谢芯片型号dp3651a
8b1001

网友:
根本看不清元件

网友A:
估计楼主疑惑的是次级没有反馈,没有光耦

网友:
15V的适配器也不贵,买个一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疑惑的是次级没有反馈,没有光耦

应该都是通过芯片控制但是没有资料

网友B:
3651的3脚连有两个电阻,改变其阻值试试,大概率能调整输出电压,测试时注意电阻不要偏离原值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51的3脚连有两个电阻,改变其阻值试试,大概率能调整输出电压,测试时注意电阻不要偏离原值太多 ...

对的!这个是初级反馈的!而且是交流反馈!很容易改动!

网友(2024-01-11):
随便说下,这个有个同款芯片RM3364s,http://www.reactor-micro.com/ind ... ;catid=52&id=13
看设计应该是最大15W

修改电压的话R6跟R8是FB电压分压电阻

网友(2024-11-28):
这个电路感觉很奇葩,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51的3脚连有两个电阻,改变其阻值试试,大概率能调整输出电压,测试时注意电阻不要偏离原值太多 ...

有365芯片引脚图吗?

网友(2025-04-22):
原边反激控制,改R6或R8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