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Sandisk白色耐磨卡靠谱么?比普通金士顿卡能擦写更多次么?

楼主(2023-08-03):
64g的Sandisk卡和64g的金士顿tf卡有什么区别?
这些卡是不是都tlc的?
都是tlc,擦写次数会有很大区别么
擦写次数差不多,为何Sandisk白色耐磨卡比金士顿的卡贵好多呢

网友:
耐磨卡可能是MLC的卡或者加厚了隧穿效应时使用的防止漏电的保护屏蔽层的厚度的产品

网友:
现在没有mlc的,tlc可以搞pslc

网友:
电子设备一分钱一分货的,贵肯定是在质量上好

网友:
估计厂家才知道具体的情况

网友:
一般人真搞不懂这些。

网友:
我们一般人真不懂这些区别,。,

  只有等厂家派人;来普及了

网友:
红灰卡质保10年你考虑这干啥,坏了换就完了。

网友A:
B站搜“小吴存储评测”,也就是退出论坛的那位大佬,看了下这个闪迪白卡用的是TLC,但是各容量片选不一样,有2片选和4片选,还有94层,128层,这些都会影响TF卡的寿命。

网友:
个人用不存放重要数据的话,质保期内换就是了

网友:
所谓的耐磨卡,无非是固件里针对应用场景做了特殊设计,比如记录仪卡,就跟监控硬盘一样,对数据准确性宽松,备用坏块多一些,减少锁卡几率
个人猜测,反正做tf卡的晶元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买贵的不会错!

网友:
闪迪的mlc卡2016年停产的

网友B:
不同牌子,不好比较。好的牌子品牌溢价高

网友:
tlc也有好坏,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牌子,不好比较。好的牌子品牌溢价高

品牌溢价这么值钱么,同样容量的tlc,比别家贵了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搜“小吴存储评测”,也就是退出论坛的那位大佬,看了下这个闪迪白卡用的是TLC,但是各容量片选不一样, ...

2片选什么意思?1个tf卡用2个存储颗粒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片选什么意思?1个tf卡用2个存储颗粒么

是的,要求高的还用的4颗存储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求高的还用的4颗存储颗粒

类似多根内存条搞多通道,读写速度会快一些,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