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谷语LED灯(鱼缸灯)

楼主(2023-08-03):
朋友的,说是灯光有点不亮,拆开看看

外壳

后面

测量电压正常

灯光控制器

控制器正面

拆开

拆开

拆开灯光

风扇主板

反面

拆开灯光

网友:
噢,我是不是抢楼了

网友:
做工渣渣啊

网友:
壳子不错,貌似还是铝合金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灯拆机,长见识了

网友A:
好些种颜色 的吧

网友B:
算是鱼缸射灯,七彩的?

网友:
做工一言难尽

网友C:
外观做得不错。鱼缸灯不是要浸到水里的吗?看着不像是密封的。

网友:
能简则简是当下所有赚钱之大道

网友:
这是什么灯?还带透镜和散热风扇。

网友D:
正白加暖白,再加其它颜色灯珠提高显色性。用料一般,限流电阻防止烧灯珠,线性稳流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些种颜色 的吧

是的,200多元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鱼缸射灯,七彩的?

没有七彩,就白、暖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做得不错。鱼缸灯不是要浸到水里的吗?看着不像是密封的。

这个是吊在上面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白加暖白,再加其它颜色灯珠提高显色性。用料一般,限流电阻防止烧灯珠,线性稳流调亮度。 ...

还是你明白

网友:
这个做工和成本也没谁了

网友:
200多那就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