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昨天在头条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温控电路

楼主(2023-08-03):
用淘宝买的KSD-01F的常开管子,然后一个脚接风扇,另一个脚接12v,然后把温控管子贴在需要散热的芯片上面,如果温度超过温控管子的温度,温控管自动闭合,然后12v风扇开始转动。

接着,当芯片的温度降到温控管子设定的温度之下后,温控管断开,风扇停转。

比网上99%的温控风扇电路都简单。超级方便。只是这个管子有+5~-5的温差。

这个算不算是最简单的温控电路呢?

网友:
误差太大了,简单控温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温控开关

网友:
50度+-5度,问题不大哈,就算60度才开启散热也没多大事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
孤陋寡闻,这种简单温控开关各种各样都有,就是外形不同

网友A:
这个确实不错,就是只能开关,不能温控调速

网友B:
这个形状的温控开关总感觉是晶体管似的,内部应该是双金属片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常用的温度开关吗?只是封装不同而已吧

网友:
不错啊,简单易行

网友C:
这是双金属片温控器吧

网友:
之前用过一款稳压电源就是这种散热温控方式

网友:
内部应该是双金属片吧?

网友D:
需要加个大电容作为缓冲,不然在阈值线上时就开开关关了...

网友:
双金属片无疑

网友:
一样的思路,当开关用   不过我之前用的KSD97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形状的温控开关总感觉是晶体管似的,内部应该是双金属片吧?

是的,就是双金属片封装成管子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不错,就是只能开关,不能温控调速

不需要调速呀,又不是没有静音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加个大电容作为缓冲,不然在阈值线上时就开开关关了...

我看那个视频里面他是给路由器散热,好像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呀。请问加大电容是加在温控管两端吗?

加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双金属片温控器吧

是双金属片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