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免开挖钻头钻杆

楼主(2023-08-03):
小区外面埋设管道,十字路口下面动用了免开挖设备,路过的时候出于好奇,拍了一点照片和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钻穿后,钻头伸出了断面。

楼主:
本来拍了视频,但内容过大,无法上传。

楼主:
工人在拆卸钻头。钻头比较特殊。

网友:
可以灵活的变化隧道方向

网友A:
应该是省力了,但是花钱应该不会少?

网友B:
很神奇的工艺,不知方向如何控制。

网友:
这个在路边经常看见铺设管道用,当时也没觉得多神奇。

网友:
没有看到工人的时候还以为是四分管...

网友:
钻头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省力了,但是花钱应该不会少?

没问他们。但相对于开挖,铺砖,应该能省不少钱了。

网友C:
不就是盾构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的工艺,不知方向如何控制。

我在现场看到的是,一个师傅提着一个约60公分高度的仪器,应该是超声波探测仪,慢慢移动,偶尔给控制台打手势。

网友D:
前不久刚在抖音上看到这种钻头钻出地面的视频,但仅此而已,原来是用于埋设这种线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的工艺,不知方向如何控制。

在超声波导向器配合下,控制钻头的往返角度,比如90度,120度,就可以控制方向了。钻头有点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不久刚在抖音上看到这种钻头钻出地面的视频,但仅此而已,原来是用于埋设这种线管的。 ...

早就知道这种设备,但现场施工还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盾构机嘛

这个太简陋了,钻了孔还得再扩孔,钻地的时候,还不是直线的……

网友E:
最长能钻多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盾构机嘛

这不是顶管机,更不是盾构机,有点像拖管施工。

网友:
是不是俗称地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长能钻多长呀?

这个不知道。现场施工的距离应该是20多米吧,小型路口的下穿埋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