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筒灯 驱动芯片还被打磨

楼主(2023-08-03):
将近10年前的筒灯,挺亮的,就是比较容易发热。主芯片被打磨,型号未知,所有灯珠串联。

网友:
这块电路板看起来像被切割过的。

网友:
这电路板肯定切过,边上铜箔都切到了

网友:
应该是打的整板,自己回来切割,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K的光色不错,恒流的可以了。

打算用个升压恒流驱动板,改成电池供电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用的是什么灯珠

网友:
线路板kenl啃了

网友:
手工切割批量生产电路板

网友:
厂家最怕买回来就拆解还发布到网上的坛友

网友:
看着这板子感觉还挺不错(*๓´╰╯`๓)♡

网友:
这玩意还打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个升压恒流驱动板,改成电池供电的。

有可能是高压灯珠,串联后导通电压100多伏,网上多数升压板最大30v输出。

网友:
时间过得实在太快

网友:
参考这里的第二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362&fromuid=940188

网友:
现在LED的电源里面IC也喜欢打磨(便宜的款式)

网友:
这pcb切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板子切割偏了。

网友:
能摸到发热才是正常的,不热说明在里面焖烧

网友:
这个牌子没听过,算是杂牌吗?家里一般用opple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