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干衣机 里面的结构好简单啊!

楼主(2023-08-03):
干衣机里面很脏,拆开清灰,里面1个PTC加热器,1个12伏小风扇,1个12伏变压器+整流滤波板(风扇供电),1个风扇同款定时器。

网友:
名字高达上    实际上就是个大号吹风机。。。

网友A:
当然简单,吹风机换个外形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简单,吹风机换个外形出来而已

正解,就是个大号的吹风机,其实可以自己DIY一个

网友:
把衣服烘干还需要什么黑科技吗

网友:
这个就是吹热风的电器,不 会复杂到哪里去。

网友:
在小房间里挂上衣服打开抽湿机也可以当干衣机用。

网友:
厕所的风暖浴霸打开方便多了

网友:
不就是个吹暖风的玩意,电吹风、干衣机、干鞋机。。。所有类似的东东都大同小异

网友:
就是个大号的吹风机

网友:
这和暖风机差不多。

网友:
拆机图片不全。这种最简单的和风筒加个罩子差不多。
高级一点的电子式干衣机,进风有可拆卸防尘网,而且开机先反转除尘然后才正转吹风,这样积尘不会很多。有出风口温度过热保险,防止着火。机械定时也比较落后了,电子式能选择加热功率和加热时间,例如有些鞋子衣服只能加热到50度,而强热出风温度超过70度,能把鞋底吹掉。
这个艾美特也是低端机型而已。

网友:
虽然原理简单,成本不高,关键是他把这玩意做成了产品,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了。估计效果也就那样吧。要做到速干估计很难。

网友:
吹热风的原理。就这样的

网友:
但是这个应该比吹风机安全多。

网友:
大号吹风机那功率也不小吧

网友:
这种干衣机就是暖风机。高温空气加速衣服水分蒸发,然后被直接排放到箱子外面。如果这种干衣机放在不怎么通风的小空间容易导致房间湿度偏高。初次购置费用低,但后续电费可观。
比较节能的干衣机是利用热泵,干冷空气流经热泵的冷凝器后变成干热空气,干热空气流经衣物变成湿热空气,湿热空气流经热泵的蒸发器后,湿热空气分离成液态水和干冷空气。液态水通过水管排出或者用水桶暂存。干冷空气重新导入热泵的冷凝器加热,如此循环。 这种干衣机初次购置费用偏高,但比较省电。

网友:
复杂没什么意义的,要不加上一个智能?

网友:
这种电加热的设备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大不了加上单片机和温度显示控制,那价格就贵不少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PTC发热的?那还不错,比电吹风改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