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12turbo怎么调整相机分辨率

楼主(2023-08-03):
618换了红米note12turbo就碰到一个问题,他的相机拍照没有分辨率选项,只有一个6400万选项,选64m选项时候分辨率是9200*4900,不选64m的时候分辨率是4800*3600,无论哪一种,上传到论坛都会超出范围。数量少还能用美图秀秀转一下,数量多只能先传进电脑,批量修改了再发帖,真是麻烦。为什么现在手机都不能设置拍照分辨率啊?小米真的垃圾,各种小问题不断。

准备换第三方相机软件

网友:
我记得论坛曾经发过一个批量处理图片的软件,方便群友压缩图片发帖

网友A:
现在都追求高清晰度了,且手机的存储空间也越来越大,设置分辨率的功能基本已经淘汰。所有不止小米,现在绝大多数手机都没有这功能了

设置分辨率需要硬件支持,这样拍摄出的照片效果才好,如果硬件不支持那只能软件处理,这时候的效果要差于硬件支持的效果。
默认状态下为硬件支持的四像素合一的功能,会有更好的色彩和明暗层次,暗光下也能有良好的效果。改为64M就是全分辨率输出,有更好的细节呈现。

网友:
发到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再下载就行了,不要发原图

网友:
相片质量,有高中低三种,实在不行就打开相机,再截个图。

网友:
照好了,手机截图就小了。不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追求高清晰度了,且手机的存储空间也越来越大,设置分辨率的功能基本已经淘汰。所有不止小米,现在绝 ...

关键是论坛不支持高分辨率的照片,以前用mix3直接拍完就能发帖,现在还要左转右转,弄一圈下来,都没兴趣发帖了

网友:
在“照片质量”那里调整

网友B:
打算双11的时候换这款手机。

网友:
楼主主力机和我一样

网友:
查了一下在用的小米手机,和楼主的一样,也是 照片质量  只有 高中低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双11的时候换这款手机。

感觉还是k60好点,这款屏幕色彩不行,我这台偏蓝,看起来色彩淡,不柔和,不鲜艳,偶尔还会断wifi,感觉。5g信号也不行,我在家里只有4g信号,出门了才有5g信号。不是郊区,市区火车站2公里左右

楼主:
刚去站务中心看了一下,说是手机端发图片分辨率没限制,电脑端限制是4000px,难怪了,我一直习惯在手机上用桌面网易版,感觉更方便。
下面上传几张6400万图片看看,确实比桌面网页版要麻烦些,发图要选一张,上传,再选一张,再传。桌面网页版则是可以直接选完图一次上传
手机端发图会被压缩,不是原图发送,而且发完贴没有编辑图标,所以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k60好点,这款屏幕色彩不行,我这台偏蓝,看起来色彩淡,不柔和,不鲜艳,偶尔还会断wifi,感觉 ...

巧了,618给媳妇换的就是K60的,16+512的,就是一下子换2个手机,手头有点紧,我的就放到双11去换。那到时候还是选K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618给媳妇换的就是K60的,16+512的,就是一下子换2个手机,手头有点紧,我的就放到双11去换。那到时 ...

用情侣机还有个好处,以后维修方便。上次我朋友他的手机主板坏,她老婆的是屏幕坏,让我重新拼了一台出来

网友:
都用红米了,能扫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