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摄像头,谁见过

楼主(2023-08-03):
我在淘宝没找到,只看见两根线,这个摄像头是怎么存储的?

网友:
也可能线没接完

网友:
已经淘汰了,只接了供电,同轴视频线没接

网友:
插卡,载波,无线都可以实现。

网友:
模拟摄像头,

网友:
就是一个模拟摄像头,现在很少使用了。

网友A:
只查到是上海迪维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产品,其官网主页啥信息也没有,从你发布的照片看,这是个模拟摄像头,只接了电源,同轴视频线空着在,存储应该是在硬盘录像机里存储,但是视频线没接,就无法存储了,这个摄像头受过撞击,支架变形。

网友:
没接信号线,只能装装样子了

网友:
摆设型摄像头

网友:
可能是那种几元一个的模型,接线可以亮灯,类似一个电源指示灯

网友:
传说中的模型机吧

网友:
后面那个BNC头就是数据口。模拟摄像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查到是上海迪维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产品,其官网主页啥信息也没有,从你发布的照片看,这是个模拟摄像头, ...

支架是安装的时候砸坏的

网友B:
后面有个BNC头接同轴电缆的,老式的模拟制式摄像头,接到视频采集卡上可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像当于田地里的“稻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个BNC头接同轴电缆的,老式的模拟制式摄像头,接到视频采集卡上可能就可以用了。 ...

哪个是BNC头

网友:
图片上摄像头后部红色线变色那个银色的应该是BNC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个BNC头接同轴电缆的,老式的模拟制式摄像头,接到视频采集卡上可能就可以用了。 ...

怎么接视频采集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视频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上也有这种BNC头,用带BNC接头的同轴电缆把摄像头和视频采集卡连接起来,打开视频采集卡的软件,一般就可以看到图像。但如果是加密的,就没办法了,必须专门的视频采集卡和软件。这种模式就是老式的电脑主机做的监控。
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找一台带莲花头视频输入的老电视,把视频线做成一瑞是BNC头,一端莲花头,BNC头连上摄像机,莲花头插在电视机上的视频输入口。就能实时看到摄像机的画面了。但是只能单纯测试一下是否正常,没其他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采集卡上也有这种BNC头,用带BNC接头的同轴电缆把摄像头和视频采集卡连接起来,打开视频采集卡的软件 ...

现在这个摄像头等于就是通了电,根本不能录制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