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67主控的USB-CDROM启动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3-08-03):
使用DiskControl免量产工具制作出来的USB-CDROM

我的小新14pro无法启动,无法识别
台试机能正常识别,能正常启动。
我同事的超薄本也不识别

昨天测试PE时,用量产的方式制作USB-CDROM就能正常识别,也能正常启动
大家玩CDROM时,如果是超薄笔记本。建议不要用DiskControl免量产制作CDROM
不兼容超薄笔记本。

这个是用量产方式制作的CDROM就能正常识别
现在比较新的笔记本或超级本主板已经没有(Legacy)传统模式了
但依然支持USB-CDROM启动。

网友A:
有一点不是太明白 usb-cdrom 是不是兼容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是太明白 usb-cdrom 是不是兼容性更好?

是的,我个人喜欢USB-CDROM启动
启动兼容性USB-CDROM > USB-HDD > USB-ZIP > USB-FDD(FDD已淘汰)
对于早期U盘USB-CDROM会占用一部分容量不可写,早期U盘容量小。
启动兼容性强,对于新手制作麻烦。
优点:是启动兼容性强,不可写,制作成功后不受病毒和人为的破坏。
U盘储存区任意操作和格式化都不影响CD区。
缺点是占用颗粒一部分容量,但对于现在的大容量U盘,
CD区的那几百兆容量完全算不上什么。

网友B:
看到你的截图        显示EFI  USB

早期的设备   应该显示  USB-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截图        显示EFI  USB

早期的设备   应该显示  USB-CDROM

银灿主控在启动选项里会显示(CD-ROM)字样,慧荣的都不显示。

网友:
建议你在量产的时候加个CDROM去,容量的话,塞两部4G高清电影去,以后更换ISO也有足够容量.那个软件我用过,改了之后,弄回去还会出问题,还有一个是全集量产工具里面有个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软件,开了后在后台的,插了慧荣主控才会出现的,那个软件也能CDROM和更新,像银灿那样,功能也很多,但是我还是建议你量产的时候分个CDROM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截图        显示EFI  USB

早期的设备   应该显示  USB-CDROM

分了CDROM,里面有PE,启动菜单也会显示CDROM什么什么的,不显示有很多情况,一个是PE不支持UEFI,一个是电脑BIOS只启动UEFI,所以启动菜单没显示.

网友:
BIOS里设置快速启动关闭就可以看到了,两个不能启动的设备全是默认开启而且捆绑秘钥的

网友:
我的神舟z8 usb-cdrom也启动不了。只能由usb-hdd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个人喜欢USB-CDROM启动
启动兼容性USB-CDROM > USB-HDD > USB-ZIP > USB-FDD(FDD已淘汰)
对于早期 ...

我昨天量产了 了一个usb-cdrom ,在联想的拯救者是无法识别的 ,只可以在一些老机器上 识别  ,这是为啥

网友: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71AD - ISP 180725-DG1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7672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这是我量产的型号

网友A:
你这个工具 就是那种可以随时更换ios工具吗 不用每次都量产?我这个 SM3271AD 可以用吗

网友C:
记得慧荣有专门的制作USB-CDROM的工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慧荣有专门的制作USB-CDROM的工具呀

用工具制作USB-CDROM有些笔记本不支持,用量产方式制作就支持。工具应该不是官方出的吧,有好几种工具可以制作慧荣主控的CDROM。试了两个,我的笔记本都不识别,台式机可以识别。用量产制作CDROM笔记本就能识别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具 就是那种可以随时更换ios工具吗 不用每次都量产?我这个 SM3271AD 可以用吗 ...

用量产的方式做出CDROM,用这个工具可以更新CDROM里的内容,但不要用这个工具做CDROM,这个工具做出来的CDROM有的笔记本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量产了 了一个usb-cdrom ,在联想的拯救者是无法识别的 ,只可以在一些老机器上 识别  ,这是为啥  ...

关闭一下BIOS里面的Fast Boot和Security Boot,否则第三方设备就算支持EFI/UEFI启动也识别不了,也不能放在USB集线器下面启动,EFI/UEFI有些启动是不搜索xHCI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具 就是那种可以随时更换ios工具吗 不用每次都量产?我这个 SM3271AD 可以用吗 ...

DiskControl是用慧荣SDK开发的工具,除了开卡都能做,甚至有设置加密区功能,需要手动划一个区域出来给U盘模拟成光驱,ISO容量超出预设CD-R容量的话会导致U盘无法使用,也就是说预留的CD-R容量必须比你需要的ISO的尺寸更大,否则还不如直接用uDiskToolBar去模拟CD-R,这个uDiskToolBar还是慧荣自己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