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各路小红包拼凑USB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3-08-03):
话说领红包领到小面额是很郁闷的事, 买啥都买不起, 不买心里又着急
如果能拼到一起就好了, 可是平台都不让拼, 那自己手动拼起来吧

拼个啥呢, 拼两个简单的USB电压电流表好了, 开始:
先存几个USB头子

再存几个数码管, 0.28寸, 用的2位的, 这样可以横着放

还需要存几个单片机, 这次用航顺的HK32F030mF4P6
这个型号带个m, 跟STM8那种是兼容脚位

还需要大功率小阻值电阻, 料板上拆个吧, 一般笔记本上会有这种电阻, 这里有2个, 功率应该是1瓦的

另外两个2瓦的, 从电池保护板上拆到的

看别人都用INA199, 我红包小买不起啊, 用TP181代替吧

看参数貌似比199还好些

用起来很简单, 某两只脚连采样电阻, 然后他输出个电压, 用单片机读这个电压就行

主要元件存好了, 去嘉立创画板子

打板归来, 这次打的黑色的, 感谢嘉立创

切开+整形

大件摆上看一下, 应该就长这样

开始焊接, 先把藏在数码管下面的小件都焊好

焊完了

背面

另一个板, 这个量程大一些, TP181最高可以到30v, 剩下的就是LDO和采样电阻决定量程了
这个板用的ME6203降压, 采样电阻大约1:10, 应该可以到30v了, 不过我一般也测不到那么高

手工部分基本完工

焊上数据线, 准备写程序

先点个灯看看, 亮了, 单片机工作正常

测试数码管笔画

正在校准电流, 使用两个充电宝对冲

OK, 程序完成

用HK Config刷入

再把高压测一下吧, 别到正经用的时候冒烟了
现在手里没啥工具, 打算找个笔记本跑一下看看, 简单做了2根线

接上电源, 显示19v, 正常

再把炮灰本接上, 电流1.8A, OK没问题, 测完收工

好了, 哥俩可以上岗了

发完了

网友:
牛,垃圾佬也能玩的很高端

网友:
好的,这就把HK32F030mF4P6加入购物车,下次有红包的时候撸一些备用,反正坚决不用STC

网友:
这也可以,参加点TB活动吧,这个有点费事啊。

网友:
貌似还有不少小件,这是拆料板的吗?

网友:
这都能想到,楼主聪明,手动能力又强,优点都被楼主拥有了。

网友: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不一般

网友:
历害,会编程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厉害!
这是电压、电流轮显吗?
三位LED显示会不会更好?

有没有剩余的板子,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是电压、电流轮显吗?
三位LED显示会不会更好?

是轮显的, 三位太宽了不好看, 这个校准需要改程序, 你拿到板子也没有用啊

网友:
用料上去 可以打胶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额度都太小了,薅不到了,过段时间重新开始也许还可以大点

网友:
外壳可以透明的环氧树脂浇筑

引用 楼主:
是轮显的, 三位太宽了不好看, 这个校准需要改程序, 你拿到板子也没有用啊 ...

LED可以竖着摆放

网友:
有想法有能力,真好

网友:
会写程序就是好!不像我还在学arduino

网友:
这技术真不 错,等我红包不是满5才能用的时候也囤点元件

网友:
这个也太紧凑了点,有没小点的数码管或者转个方向???

网友:
楼主红包真多  凑货也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