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遇到一个难题 ,平板不充电。看看哪位大师能解决, 内有类似电路图

楼主(2023-08-03):
遇到一个难题 ,平板不充电。看看哪位大师能解决, 内有类似电路图

红箭头这里正常1.788V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黑地1.338  红地419
不正常的机器 0V  黑地941 红地533
otg动作了
现在开机后会有5V输出
TF卡座后面是HL7005 充电 OTG  IIC总线控制 换了充电芯片还是故障依旧
原理图相关图片也都 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KZiEE8BYRRFPDbM10VO-g
提取码:mvss

网友:
直接发网盘连接,下载文件-55家元。

网友A:
把ID线上的ESD管干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D线上的ESD管干掉试试

此板没有焊接此件

网友B:
老早有一个平板。充电的是屁股底下一个2.5的圆孔插座,买了没多久就一直接触不良,买的时候没注意,因为是店保,修免费但是要承担来回运费,干起火了,直接追评差评,自己动手把壳子雕掉一块,装了个带miniUSB的4056板直接给电池供电,省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早有一个平板。充电的是屁股底下一个2.5的圆孔插座,买了没多久就一直接触不良,买的时候没注意,因为是 ...

这个方法我试了不行呀
电池充满了 开机还显示低电

网友:
把TYPE-C座子换了把,可能座子插坏了,已经识别到OTG了,肯定充不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