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Wifi网线弄错了,影响大吗

楼主(2023-08-03):
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最近接了一个无线AP,POE供电的,一上手把网线按白橙,橙,白蓝,蓝,白绿,绿,白棕,棕这样搞了,
太久弄过网线了,忘了,上来直接按颜色顺序排过去,是从AC到AP之间的连线,约15米左右
刚接完才想起,线不能这样搞,不过又接上去了,Wifi也在用,
问下大家这样影响大吗

网友:
15米没有影响。

网友A:
小数据影响不大,大数据不行,速度上不去百兆,千兆更别想了,三五米内可以上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据影响不大,大数据不行,速度上不去百兆,千兆更别想了,三五米内可以上百兆。 ...

这是要再弄一下?

网友:
高手,短距可以。长距不行,千兆不行。

网友:
没什么影响

网友:
用着没问题就行了,操那么多心干啥...

网友B:
十分不建议。拿最差百兆来说,1236中你只有12是双绞,36根本就不是同一组。千兆更不用说

网友:
15米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不建议。拿最差百兆来说,1236中你只有12是双绞,36根本就不是同一组。千兆更不用说 ...

那找时间改一下

网友:
测一下网速?影响应该不太大

网友:
测一下数据,或者拷贝个文件看看

网友C:
你的网线虽然没有按照标准接,但是只要2头都是一样的线序就没事。一样可以使用,只是网线串扰比较大,无法过福禄克等测试而已,不闲麻烦就不管它,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网线虽然没有按照标准接,但是只要2头都是一样的线序就没事。一样可以使用,只是网线串扰比较大,无法 ...

强迫症犯,得找时间改一下

网友:
怕搞错线序的话,这种水晶头可以用免压接的头子,随错随改。

网友:
最好还是改过来

网友:
15米没有影响